买了一大个的摄像头

楼主(2018-08-01):
如图,不知道原先用在哪里的:

网友A:
这么大,能看多远?

楼主:
刚刚百度一下: AVENIR CCTV LENS精工镜头,电动10倍三可变、变焦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能看多远?

还没有试过,不知能不能用,地摊上买的,10倍变焦的话,估计看几百米应该很清晰的?

楼主:
试了一下还能用,本来打算拆了这个镜头,看到这个镜头的电动调整部分都还能用,镜头也没有什么划伤、镀膜还好,近焦0.5M看景象很清晰,这个镜头的调焦、调光圈,清晰度调整,都是可以电动,也可以手动。

网友:
以前我也拆过类似的镜头,后来都丢在一边吃灰了

楼主:
电子爱好者大多有这秉性,修好了的机子,其实也不用就随手放起来了。

网友B:
会不会是展示台上用的。

网友C:
大光圈,大变焦,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光圈,大变焦,好东西。

本来打算是买了后,拆镜片用因为看到前面的镀膜透镜很大个,清晰度很好。
等拿回来拆开看看以后,发现做工很是精密,三个电机通过齿轮带动各部调整姿态,而且还是可以手动调整,下步考虑排个用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展示台上用的。

不是,早期的监控系统用的都是这样的,先选摄像机,然后根据环境要求配镜头,镜头分定焦和变焦,变焦镜头就是这种,一般有精工(就是图上这个),还有腾龙和图丽三种品牌比较多,这是电动三可变镜头,还有二可变镜头(其中光圈是自动的)。基本上2000年后,基本就很少用了。

控制线上有六芯,两芯一对分别控制变焦、聚焦和光圈,12V加上即可动作,变换极性即可调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早期的监控系统用的都是这样的,先选摄像机,然后根据环境要求配镜头,镜头分定焦和变焦,变焦镜 ...

说的是啊,原先的价格都在5000元左右,现在成了垃圾价。论做工还是很舍得用料的。

网友:
早期监控里的,我还有几个,也就是收藏了,没什么大用。那种摄像头总长50CM以上,挺唬人的。现在还有几个拆下镜头的,有一个完整的准备装房山上唬人。还有大的红外灯组,其实连现在的一个阵列灯也比不了,当年是为了吓唬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