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结实的电池测试架

楼主(2018-08-02):
一个下午的成果,弄了个电池测试盒子,3D打印的外壳,里面的触点紫铜的,一头固定一头弹簧活动的,装取电池很方便,自己做的用料就是足,嘎嘎。

网友A:
确实用料很足,估计用个100年+都没问题

网友:
  好手艺 能适合多种电池

网友:
      有没有尺寸

网友B:
然而是假4线结构,精度不如淘宝买的···

网友:
很棒,测试、充放电均可。

楼主:
没有详细尺寸,随手用电脑做的效果图出来,就打印机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而是假4线结构,精度不如淘宝买的···

这个就不知道了,这个测试仪网上卖的不少,可以测试内阻的,是不是真4线我也搞不懂,我就是偶尔测试下。

网友C:
两个缺点,1.测试仪是4线的,电池架是两线,准确度差很远了,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了。2.只能测一种尺寸的电池。都3D打印这么高大上了,应该做得好一点才对。

网友:
做得真好!有3D的人真幸福

网友:
成本高吗,自己打印

网友:
是的,这个假四线的,败笔

网友D:
大概也不能认为是假四线的的,我看铜接头很粗,电阻应该很小,这一点上产生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在每个接头引出2根线就成四线的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缺点,1.测试仪是4线的,电池架是两线,准确度差很远了,某种程度上失去了意义了。2.只能测一种尺寸的 ...

我看别人的4线电池测试支架都是这样的吧,到电池的测试接头处后都并接到一起的。不都是这样的吗,难不成是每根线单独搞个测试头接触到电池上,好像也没见到有这样结构的。可以测试26650,18650和普通5号7号电池,前面测试头哪里还有一个加长的接头,到时扭上加长一点就能测试5号7号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也不能认为是假四线的的,我看铜接头很粗,电阻应该很小,这一点上产生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在每个接头 ...

接头是很粗的,基本都是和5号电池一样粗的紫铜棒,直径都是12MM的

网友:
铜棒粗只能保证铜棒各处电位相等,不能保证铜棒与电池电极之间也等电位,两者之间还隔着一个流过大电流的接触电阻呢。

网友:
好手艺 弹簧的比较通用

网友C:
我试着讲一下四线测内阻的原理吧,不对的希望指正,测试原理见图,我把接触电阻也画在图上了,上边的图是4线接法,两根线是恒流放电,两根线是电压测量。由于是放电电路保证了恒流放电,电极与电池接触处的两处接触电阻不影响放电电流。电压测量时,测量回路的内阻很大,接触电阻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于是电压测量也是准确的。这样,由于电池有内阻,在放电时,两端电压势必下降,根据电压下降的大小和放电电流,就可以计算出电池内阻了。你的接法是下边的图,可以看出,两处接触电阻上边也检测出压降,并且算在电池内阻里了。有时动力电池内阻仅十几毫欧,要是再加上十几毫欧接触电阻误差就太大了。四线测量头有卖的,也很便宜,见下图。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这个可用几代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用料很足,估计用个100年+都没问题

PLA 材料 会分解的。。。。

用不了100年

网友:
懂3D打印就是好,这打印机自己做的话成本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着讲一下四线测内阻的原理吧,不对的希望指正,测试原理见图,我把接触电阻也画在图上了,上边的图是4 ...

多谢兄弟的资料,讲的很详细,有时间我在把这个测试架子改进下

网友D:
看了所谓标准的“”四线测量头“”。我觉得还不如楼主做的好,所谓”四线测量头“,还不是只是稍粗的铜棒(我用红线画出),还没有楼主做的粗,电阻肯定比楼主做的大,更重要的是也不是与电池”四点接触“。所谓”四线“也是后来分出的,与楼主做的有什么不同?我想如果每个有两个触头,一共4个触头,才能真正称“”四线测量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所谓标准的“”四线测量头“”。我觉得还不如楼主做的好,所谓”四线测量头“,还不是只是稍粗的铜棒( ...

这种四线触头中间的弹性活动芯子与外壳是绝缘的,两个芯子接电压检测,两个外壳接电流检测。上边分析了,接触电阻也包括本身电阻并不影响检测结果。你如果还不明白那就算了,反正这种触头是大家认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四线触头中间的弹性活动芯子与外壳是绝缘的,两个芯子接电压检测,两个外壳接电流检测。上边分析了, ...

抱歉,我是没有实际用过这种头子,这么说这个后外壳也是有弹性的?能与电池负极紧结合?如果这样是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我是来看3D打印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是没有实际用过这种头子,这么说这个后外壳也是有弹性的?能与电池负极紧结合?如果这样是我孤陋 ...

那个长的壳子是有弹性的,可以伸缩几毫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试着讲一下四线测内阻的原理吧,不对的希望指正,测试原理见图,我把接触电阻也画在图上了,上边的图是4 ...

请教一下,我要用万用表测不也是表笔两端接正负极上么?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个电池架两端引入万用表,有区别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概也不能认为是假四线的的,我看铜接头很粗,电阻应该很小,这一点上产生的电阻可以忽略不计。在每个接头 ...

要命的是铜端子和电池的接触电阻。大电流测试时,它产生的压降无法忽略。

测试端子应该单独接触电池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我要用万用表测不也是表笔两端接正负极上么?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个电池架两端引入万用表,有 ...

用万用表测把两个表笔与电池的2处接触电阻也算进去了,用上边的两线电池架再加万用表则产生了4处接触电阻,这些对仅十几毫欧内阻的电池测量,误差太大了。还有,你用万用表是怎么测电池内阻的?能否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E:
内阻没怎么测过,用的是网上的偏方。1、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U1,2、电池两端并联一固定阻值电阻:R,进行放电;3、测量电池放电期间电池的两端电压:U2;4、计算电池内阻:r=(U1-U2)/(U2/R)。
我主要是最近对锂电池有些兴趣。楼主做的这个,如果稍微改进一下,把几处连接给焊一下,那么可否降低误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阻没怎么测过,用的是网上的偏方。1、测量电池的开路电压:U1,2、电池两端并联一固定阻值电阻:R,进行 ...

你的第2和第3步,电阻2个点,电压表2个点,不也是4线了吗。电池夹换上楼上图片的4线触点再加上检测仪就能精确测量了。

网友:
嗯,这么好的工艺能改进成四线制触点就更完善了......

网友:
3d打印确实方便

网友(2018-10-14):
建议做可调长度的

网友:
好手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