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的“除湿”和“制冷”感觉没什么区别

楼主(2018-08-02):
大家知道,空调除了制冷和制热外,还有个“除湿”功能,实际上用起来,感觉和制冷没什么区别,都是出冷凝水,都是出凉风;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除湿可能对出风量有所限制,应该有一个最佳的出风量。有懂的大佬解释一下。

网友:
我也感觉没有差别

网友:
把室外机组也安装到室内这样就不会热量损失单独除湿了。

网友:
除湿功能是持续制冷而制冷是达到一定温度就停压缩机,那是就不除湿了,除非你制冷调到最低温度。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我家格力空调,除湿档机器温度设定25℃,风速抵挡,不能调节;制冷制热档温度、风速可调。如果把制冷调到25℃、低速风,效果跟除湿档一样。

网友:
室内机除湿的话就是让空气经过蒸发器,蒸发器会把空气中的水分子凝结成水滴顺着水管排到室外啊。如果蒸发器上常温的,根本不可能让空气中的水分凝结成水滴的,所以作为空调来说,除湿必定会制冷的,当然制热也可以除湿啊 就跟冬天来暖风机一样,空气会变得特别干燥,但夏天除湿空调毕竟不能给你制热啊,即使不开除湿开制冷也会实现除湿的,还是会有水排到室外 ……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

网友:
除湿机 有的地方要求温度无变化。空调也可以除湿 但是能改变室内温度.工业除湿机一般是蒸发器和冷疑器并在一起虽然都是制冷 出来的空气比室内升高一点。

网友:
除湿时风机连续工作

网友A:
除湿有一个概念 露点 露点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的温度。
空调冷凝器温度必须低于露点温度才能除湿 开除湿功能风量会减小
以保证低于露点温度。制冷功能则不一定要达到露点温度,开大风量
可以增加受冷的范围。总之一分电一分冷。

网友:
有一个疑问,除湿省电吗

网友:
除湿不省电。
空调最大效率是出风风速最高。

网友:
有区别,制冷如果低于模式设定温度压缩机就不会运行,如果你切换到除湿模式的话,不管温度多少,压缩机是按时间间断运行的

网友:
除湿和制冷是一样的,压缩机,管路都是一样工作
对于空调来说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蒸发器温度,和风速控制,这两个参数和制冷的时候不一样罢了

空调除湿,只能这么做了
省电来说,如果你对温度没有要求,除湿省电

有些场合,必须除湿的话,对温度不能有影响的时候,需要专门的除湿机
不能用空调除湿
空调除湿,原理就是叫室内空气通过温度较低的金属板,在金属板上形成冷凝水
和空调制冷是一个原理
只是控制电路改变了风机的转速,和压缩机的停机和启动,变频的,改变其转速,冷凝板表面温度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
昨天看新闻,电视上做了实验,除湿比制冷略耗电。

网友:
都是制冷,就是控制方式不一样吧

网友(2018-09-16):
引用 网友A:
除湿有一个概念 露点 露点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成水滴的温度。
空调冷凝器温度必须低于露点温度才能除湿  ...

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2018-11-29):
楼上有的提到“露点”的概念很对,空调除湿就是以露点作为制冷温度设定点而进行制冷,露点是随温度和空气含水量而变(即所谓”相对湿度“)的温度值,空调会自动检测到露点,自动启停压缩机,至于室内机风扇则以比较舒适的中等风量持续运转,所以除湿时空调工作在自动状态,不能如制冷工况那样随意调温度和风量。

网友:
其实,制冷的同时也去了湿,你没看到外面出水吗

网友(2019-01-02):
空调除湿就是一个卖点,冬天湿度小用不到。夏天湿度大温度高,开除湿还不如开制冷合适。

网友:
赞同! 人体感觉不明显!

网友:
空调的除湿模式和制冷模式其制冷系统的运行方式是一样的,只是空调在除湿模式的时候,室内风机是低风挡运行,压缩机满负荷运转;而空调制冷模式运行时,室内风机电机的档速和设定温度是由用户自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