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磁条参数

楼主(2018-08-02):
电磁炉线圈磁条参数选择表,和收音机磁棒参数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吗?

网友A: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温度和功率,其他参数倒在其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温度和功率,其他参数倒在其次。

电磁炉磁条耐温范围很宽,至于功率嘛,就不用多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温度和功率,其他参数倒在其次。

另外电磁炉工作在15~20KHz左右,磁条是屏蔽线圈产生的磁场的

网友:
温度也很重要,不然影响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