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突然不动

楼主(2018-08-02):
在行使过程中突然显示欠压(欠压指示灯亮)电动车也停止行驶,关钥匙、拔总电源线等、其他后又正常了,这种现象反复出现。请高手老师指导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电压是否平衡。
还有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线束损坏。
线束上两端有很多接头,接头一但进水就会锈蚀,走过深水或者破损都可能导致进水。

网友A:
我猜是有一组电瓶老化,不带负载电压正常,带上负载立马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有一组电瓶老化,不带负载电压正常,带上负载立马掉电。

才换的电瓶

网友B:
支持,电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电瓶有问题。

它不是经常这样的,只是偶尔这样

网友C:
接线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线头接触不良

电瓶上的连线我都旱了一遍,包括其他连线的插头都检查过了

网友:
钥匙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拆控制器看看,我以前有个是控制器里面松焊了,

网友:
出故障时,拨出钥匙,用遥控器,按“解锁键”一下,有鸣叫一声,再用钥匙或按遥控器“电源键”一下,试试。不行的活没招了

网友:
应该是电门锁接触不良导致控制器供电不正常......

网友:
     最普遍的故障原因是电门钥匙插头处接触不良。因为电动车密封不严,电门钥匙的插头、很容易被前轮甩上去雨水。时间一久,自然接触不良。再就是电池连线虚焊或虚接。线路上的问题不太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回复,我最后也怀疑是电门钥匙和控制器,我抽时间两样都买上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