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九脚胆管的管脚锈蚀 如何处理?

楼主(2018-08-02):
小九脚胆管的管脚锈蚀比较严重   如何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A:
拿锉刀瓜,沙纸磨

网友:
洁厕灵清洗

网友B:
记得刮完,清洗完,记得上油。

网友C:
找根断锯条刮刮,表面没有明显铜绿,找个管座试试能插进去,就行了。不必较真非要弄得特别干净彻底。这都是保存环境太潮湿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锉刀瓜,沙纸磨

一般管脚表面有一层 镀银层,当管脚锈蚀严重,即使经“拿锉刀瓜,沙纸磨”后,就露出了铜,这铜层易被氧化,插在机器上易产生接触不良,怎办?用烙铁烫上层焊锡。。。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刮完,清洗完,记得上油。

不是为了收藏,想插在机器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根断锯条刮刮,表面没有明显铜绿,找个管座试试能插进去,就行了。不必较真非要弄得特别干净彻底。这都是 ...

【不必较真非要弄得特别干净彻底】如果这样 管脚露出的铜 氧化后,插在机器上易接触不良 。。。

网友D:
没必要插拔几次就磨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管脚表面有一层 镀银层,当管脚锈蚀严重,即使经“拿锉刀瓜,沙纸磨”后,就露出了铜,这铜层易被氧 ...

欧美管都是铁合金管脚,稍微刮一下即可,既没有铜也不可能镀银

网友:
这是进口电子管常见的铁脚。就这么用也不会怎么接触不良。如楼上已有人说过,在管座插拔数次会自然磨掉。不如说心理因素影响更大。

网友E:
有处理的功夫就不如花几元钱买新瓷管座换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管脚表面有一层 镀银层,当管脚锈蚀严重,即使经“拿锉刀瓜,沙纸磨”后,就露出了铜,这铜层易被氧 ...

好像花生管管脚不是镀银,其材质是合金(膨胀系数和管壳玻璃相同)不是纯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处理的功夫就不如花几元钱买新瓷管座换上!

【有处理的功夫就不如花几元钱买新瓷管座换上】?不是管坐锈蚀了,是胆管的管脚锈蚀了 买什么样的新瓷管座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花生管管脚不是镀银,其材质是合金(膨胀系数和管壳玻璃相同)不是纯铜。

与玻璃烧结的一般是在铜线表面镀一层“镁”,以便于管脚引线的膨胀系数和管壳玻璃相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与玻璃烧结的一般是在铜线表面镀一层“镁”,以便于管脚引线的膨胀系数和管壳玻璃相同!

那个叫杜美合金丝。。。。镁非常活泼,都能在空气中直接点燃,怎么可能镀在电子管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叫杜美合金丝。。。。镁非常活泼,都能在空气中直接点燃,怎么可能镀在电子管脚上。。。。

对是-杜美合金丝!杜美合金丝和玻璃烧结好后,接上管子电极,最后把杜美合金丝表面腐蚀掉--露出铜线表面再镀锡或银。做过玻璃2极管--就是这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杜美合金丝!杜美合金丝和玻璃烧结好后,接上管子电极,最后把杜美合金丝表面腐蚀掉--露出铜线表面 ...

前面解释过怎么还是没懂呢。。。普通电子管管脚不镀任何东西,就是铁合金(国产管用的纯镍丝,成本比较高可能加工会方便吧)

玻璃二极管是引线形式的软丝,跟电子管管脚是不一样的,不过和微型管倒是有相似之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般管脚表面有一层 镀银层,当管脚锈蚀严重,即使经“拿锉刀瓜,沙纸磨”后,就露出了铜,这铜层易被氧 ...

镀银层 氧化,就直接无视。根本不用处理,氧化银与银的电阻率 极其近似,这就是镀银的好处。
刮下去,露出里头的金属,实际也不是铜,是杜镁丝,一直膨胀系数与玻璃极其接近的金属。

网友H:
国产的北京管,管针是由两段金属丝焊接而成,曾经遇到过漏焊的用手可以拔下来,其管里面的是杜镁合金丝(能与玻璃密封而不使电子管漏气的金属丝),外面较粗的针是镍丝(铁钴镍都是付8族物理特性相近,镍的抗氧化能力好与铁),什么也没镀。进口的还有镀(金?)脚的呢。
用砂条及砂布蹭蹭就可以。

网友:
一个字,刮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处理的功夫就不如花几元钱买新瓷管座换上】?不是管坐锈蚀了,是胆管的管脚锈蚀了 买什么样的新瓷管 ...

不好意思,看帖不细,再加上老花眼,误认为是管座出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镀银层 氧化,就直接无视。根本不用处理,氧化银与银的电阻率 极其近似,这就是镀银的好处 ...

谢谢海版的指教!听您的,刮刮。。。

网友:
海版回答的标准,银与氧化银电阻率近似这是每个电工都应该知道的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北京管,管针是由两段金属丝焊接而成,曾经遇到过漏焊的用手可以拔下来,其管里面的是杜镁合金丝(能 ...

管脚针或管座锈蚀--接触不好,不少人都遇过 ,尤其赶上灯丝点流大的,还好PCL82 灯丝0.3A。。用砂条及砂布蹭蹭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在小五金店买一把小铜刷用来刷管脚非常好,几元钱一把,效果明显。

网友:
稀硫酸浸泡,一般都可以除锈。废摩托车电瓶里面有。不过要注意,不能溅到衣服上,尤其棉质的衣服,会烧出一个个小洞。

网友:
我对表面镀银件的老办法是用纸擦,不必擦的彻白,纸张表面粗细可选。
新办法想来应该是用羊毛轮抛下最简单。

网友:
Wd40加钢丝球,屡试不爽

网友:
用醋酸来泡,后再泡清水。

网友:
瞎出主意。用工业酒精加纱布擦。还不行用丙酮。

网友:
一般不要使用酸类除锈,残留的酸反而会加速腐蚀管脚,管脚使用久了,沾有灰尘和锈迹,会有一层粗糙的表面,建议用5000-7000目的砂纸打磨,不会伤到内层的,拔插时会顺畅很多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到五金店购买一瓶除锈喷剂,含油的,效果很好,也不会弄伤管脚表层的,除锈后擦干净即可,我一般都用这两种方法

网友:
用砂橡皮擦擦就行了,用锉刀和锯条大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花生管管脚不是镀银,其材质是合金(膨胀系数和管壳玻璃相同)不是纯铜。

老师说的没错,花生管管脚是镀铜的铁镍合金丝俗称杜镁丝(可以用磁铁吸起)因它能很好的与玻璃封接不致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插拔几次就磨的差不多了

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8-09-09):
买罐螺丝松动剂喷一喷,再找个旧管座,来回插几下,然后擦干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