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密封双连CBM202B2和2x270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8-08-02):
如题,谢谢。

网友A:
1、CBM:表示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2、202:第一个2表示双连可变,第二个0表示不带可调电容的,第三个2表示是外形是第二种型号,即外形是25X25毫米;
3、B2;B表示是270P的可变,2表示是电容的曲线是第二种型号的曲线。

网友B:
CBM-202B2是270p*2可变电容的国标型号。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BM:表示薄膜介质可变电容器;
2、202:第一个2表示双连可变,第二个0表示不带可调电容的,第三个2表 ...

谢谢朋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CBM-202B2是270p*2可变电容的国标型号。本质上是一个东西。

感谢朋友解答。

网友:
准确地说,这个型号是270*2的,但是还有别的型号也是270*2的

网友C:
这资料我在矿坛发过多次了,估计时间久了没人注意了,重新贴一次吧。

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

CBM表示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

示例:CBM-202B1

第一个数字:连数
第二个数字:附加微调电容器数
第三个数字:外形代号
字母:最大标称容量代号
最后一个数字:电容器曲线代号

外形代号意义(单位:mm):

1——30×30
2——25×25
3——20×20
4——17.5×17.5
5——15×15

最大标称容量代号意义(单位:pF):

A——340
B——270
C——170
D——130(126或者127)
P——140(141)/60(AM)
Q——130(127)/60(AM)
F——20(FM)

对于调幅调频四连,字母A—Q和字母F并用,例如CBM-443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资料我在矿坛发过多次了,估计时间久了没人注意了,重新贴一次吧。

薄膜介质可调电容器型号

谢谢朋友详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