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

楼主(2018-08-02):
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改变线圈匝数可改变输出电压,可用于用1.5V干电池代替9V电池
,,
【线圈是两线并绕在磁环上,不同色两根接一起,匝数相同】

网友A:
该电路效率根本不高,笔者用示波器做过实测,并做过理论计算,引起效率不高的关键是那个电阻R1。

电阻R1第一作用是给振荡晶体管提供初始基极电流,第二作用是构成正反馈回路,使得晶体管产生自激振荡,交替饱和导通—截止,此时晶体管相当于开关,整个电路构成Boost形式的直流变换器,LED兼做Boost直流变换器的输出二极管,同时又作为负载发光。

但是,电阻R1串在正反馈回路中,增大了变压器次级和R1构成的RL电路的时间常数,相当于一个滞后(积分)环节,使得正反馈时,电流变化减慢,最终使得晶体管导通—截止的转换时间显著延长,导致晶体管停留在放大区的时间过长,既消耗电源功率,降低变换效率,又引起管子发热。

提高变换效率的方法很简单,用微分环节抵消积分环节的滞后,只要在R1两端并联一个电容即可解决问题,这个电容实际就是加速电容。用0.1u(104)左右的电容并联在R1两端,即可显著提高变换效率,可见LED亮度明显增加。笔者做过多次实验都证明此方法有效,并用示波器实测过振荡波形。

过去的直流单管升压点亮日光灯电路,晶体管基极反馈回路中都加了电容作为交流通路,其实也就是加速电容,现在LED电筒的设计者竟然连这个常识都没注意吗?

补充内容 (2019-3-19 16:27):
电阻R1串在正反馈回路中,是增大了R1和晶体管基极—发射级电容Cbe(可达数百pF)构成了RC电路的时间常数,当然,仍然相当于滞后(积分)环节,消除影响的方法仍然是加上加速电容。

网友B:
这个可以从电子灯里拆到这个线圈磁芯。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效率有多少?空载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的效率有多少?空载电流多大?

电流大小取决于三极管,一般两三百毫安还是没问题哦,至于效率吗,0.3v就可以点亮LE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发帖的时候,右下角多留一些空白给矿坛水印用。

谢谢建议,下次注意

网友E:
焦耳小偷电路,经典,电流10-20m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焦耳小偷电路,经典,电流10-20ma左右吧

,我亲自试过,用18650的话电流可以很高的,,带载能力取决于三极管的功率和电池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从电子灯里拆到这个线圈磁芯。

好多电源板都有,磁环无处不在

网友:
这个图发过很多次了,捡个废掉的节能灯全部原件都有了。

网友F:
收音机里的dc升压也是单管自激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亲自试过,用18650的话电流可以很高的,,带载能力取决于三极管的功率和电池本身  :hand ...

这只是两个一般条件,缺少关键条件。关键条件是磁芯是否饱和,或者何时饱和。一旦磁芯饱和,再大功率的管子和电池都成为无用。

所以磁芯一定要开口以避免饱和,这是一般网络上提供的电路所不给出或者给不出的关键点。

网友H:
这种电路的振荡频率有多高?振荡频率决定哪些参数?

网友:
单节1.5v电池的led手电好像就是这种电路

网友I:
这个电路简单,易做!但不知效率如何?!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这个电路简单,易做!但不知效率如何?!

做的好, 效率可以达到80%以上.

网友J:
单管自激升压谐波大,效率感人,通常能有60%都烧高香了,这种结构只适合微小功率的升压电路,一般就是驱动个小玩意儿啥的。大功率还得是双管推挽结构的,把初级绕组和反馈绕组都做成对称式的,接对了绕组上电就起振,一般初级和反馈绕组的比例为5:1,能工作的很好,频率较低的时候是方波,频率较高是梯形波,效率很高,晶体管和磁环都不发热,效率轻易逼近80%。。这种结构的电路只适用于带个高压小电器。不能用于接收设备,即便是用也得做好充分屏蔽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的好, 效率可以达到80%以上.

80%以上太难了,双管自激倒是可以,因为做的对称了波形很理想,占空比很好,单管的就算了,一般50%占空比是比较理想的,可是往往做不到,单管超过60%的效率就能算是模范制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只是两个一般条件,缺少关键条件。关键条件是磁芯是否饱和,或者何时饱和。一旦磁芯饱和,再大功率的管 ...

这一类电路的反转是依靠磁芯饱和打破稳态实现的,不饱和好像还不行,必须得饱和,而且最好选用磁滞回线拐点陡峭的磁芯,用矽钢片不理想。。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里的dc升压也是单管自激电路

那只能是调频收音机里的升压,中短波用这种结构升压怕是嫌杂音太小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这一类电路的反转是依靠磁芯饱和打破稳态实现的,不饱和好像还不行,必须得饱和,而且最好选用磁滞回线拐 ...

不开气隙的话,饱和值升不高,所以功率就被限制住了,再大功率的管子和电池都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那只能是调频收音机里的升压,中短波用这种结构升压怕是嫌杂音太小了。。

就是调幅啊, 变容管反偏,只需要电压,对升压电路效率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电路的振荡频率有多高?振荡频率决定哪些参数?

我的理解:

这是个方波震荡电路。

基极电阻和三极管的放大倍数,集电极的电感决定了频率。

集电极电流由于L的作用慢慢上升,当达到IB*beita的时候,集电极电压变正,次级让基极电压为零,三极管截止。

基极电阻,放大倍数,电感,变压比,决定频率吧。

这类三极管好像需要β小些的好,要不基极电阻需要很大的。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开气隙的话,饱和值升不高,所以功率就被限制住了,再大功率的管子和电池都没用。

开了空气隙我能想到的是最起码空载电流上升不少,效率就更低了,我觉得这种结构的升压电路应该用更大的磁芯来扩大功率,开气隙扩大功率怕有副作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就是调幅啊, 变容管反偏,只需要电压,对升压电路效率要求不高

至少在我的实验中这种电路不可能装入收音机内置,如果单纯为了升高电压,不如用个汽车倒车雷达中周,改绕个类似本振线圈的结构,次级多绕一些圈数升压,升压管工作在甲类状态就是,用频率较高的正弦波升压再整流简单滤波就行了,本身磁芯有屏蔽罩也不会干扰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至少在我的实验中这种电路不可能装入收音机内置,如果单纯为了升高电压,不如用个汽车倒车雷达中周,改 ...

收音机这么用了太多了,有的用双管,本质差不多,接成类似达林顿那样,

补充内容 (2018-8-3 16:34):
一个管子震荡,另一个管子作用应该是稳幅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收音机这么用了太多了,有的用双管,本质差不多,接成类似达林顿那样,

可能是我的见识短浅了,这种电路的特点是振铃和谐波严重,干扰大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我的见识短浅了,这种电路的特点是振铃和谐波严重,干扰大的厉害。

经典的sony 7600GR也是这么玩,

是干扰很严重,所以dc升压电路一定要加屏蔽罩

网友:
我以前发现小日本的收放机上的电路有升压,仿制过,静态电流1MA以下,电压最高压到100V多。

不过万用表用还是要用不工作时关闭的电路。我买过好多快这种成本电路了。很好用。

网友:
很早做过多种升压电路,锗管饱合压降低效率高效果比硅管好多了,特别是只有1.5伏的电压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单管自激升压谐波大,效率感人,通常能有60%都烧高香了,这种结构只适合微小功率的升压电路,一般就是驱动 ...

这个自激电路波形是尖锐的脉冲波,导通角很小,效率比方波还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效率根本不高,笔者用示波器做过实测,并做过理论计算,引起效率不高的关键是那个电阻R1。

电阻R1 ...

收音机的升压电路里,确实有电阻两端的电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效率根本不高,笔者用示波器做过实测,并做过理论计算,引起效率不高的关键是那个电阻R1。

电阻R1 ...

谢谢你的实验!很说明问题。我想再问一小问题:如果把反馈电阻换为电容。而把电阻接到电源与基极之间。那效果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路效率根本不高,笔者用示波器做过实测,并做过理论计算,引起效率不高的关键是那个电阻R1。

电阻R1 ...

是的,这电容很关键

网友K:
我做的焦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你的实验!很说明问题。我想再问一小问题:如果把反馈电阻换为电容。而把电阻接到电源与基极之间。那 ...

如果电容的容抗,在振荡电路的振荡频率(这种电路的振荡频率一般都在数十kHz以上,甚至可达100kHz)下很小,例如电容容量在0.1u—1u以上,则两种接法效果一样,因为画出直流和交流通路,二者是等效的。交流通路都相当于次级电感(反馈线圈)直接连接在晶体管b—e之间。

节能灯(电子镇流器)电路中,如果初始基极电流(引发振荡)是用双向触发二极管DB3提供的,则磁环脉冲变压器的反馈线圈可以直接连接振荡管b-e之间,但如果初始基极电流是用电阻提供的(目前节能灯多使用这种方式,因为双向触发二极管容易损坏),则用电阻提供初始基极电流的那只振荡管,反馈线圈到振荡管b-e之间必须加电容隔离,以将直流和交流通路分开,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我做的焦耳电路

能给个具体的线路图吗,试下效果,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给个具体的线路图吗,试下效果,谢谢!

我用的磁芯比较大,磁芯要饱和电压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