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给瞧一下

楼主(2018-08-03):
新收的这台机子低音做过特别加强,可能60年代电声乐器还没有这么多,给到现在,时时会低频溢出,纸盆自已就悸动了,在国外网站上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但苦于自已读书少,干瞪眼对不上号啊,各位能帮我看看是要短路哪儿吗?见笑见笑,多谢多谢。

原文如下:I located the bass boost couplates and shorted them. The bright orange discs in the picture below. they consist of a 1 meg resistor bypassed by a 100pf capacitor.

楼主:
三个橙色的是热敏电阻,是用导线把双脚连了?电容是哪个呢?热敏电阻和低音有关系吗?

网友A:
他说的是图上浅橙色的片状电容,是个 100pF 和 一个 1兆电阻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图上浅橙色的片状电容,是个 100pF 和 一个 1兆电阻并的。

实物里有三个1M的电阻,100PF的电容是长什么样的?那棵巧克力豆?

网友:
图有点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里有三个1M的电阻,100PF的电容是长什么样的?那棵巧克力豆?

如果他用的电路板和你的一样,如果他在说明时用的照片就是你附的照片,那他所说的就是那个浅黄色的(他说浅橙色)瓷片电容,就在照片的中央偏右一点儿。按他的说法这个电容和一个一兆电阻并联,但不知是不是在电容里面还有一个电阻,你需要自己测量。

另外,这就是一个低音提升电路,你自己捋捋电路,不会太复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里有三个1M的电阻,100PF的电容是长什么样的?那棵巧克力豆?

请看图。我看到了两根短路线,如果是立体声的双声道,就正好是对两个声道的处理。

见图上的箭头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图。我看到了两根短路线,如果是立体声的双声道,就正好是对两个声道的处理。

见图上的箭头处。

多谢,这个卖家保养机子挺下本,用了不少油,哈哈,所有另件电线焊点都是油糖糖的,我把油污擦去,看清楚了,这片地方就这两片是明橙色的薄片,是电容?还是热敏电阻?字标是100/1M,但他提到的100PF的电容我找了几圈还是没找到,也许也象您猜的就在这个电阻里?他确实象您标的是在正面短路了它,为的是撤消也容易,不过我最终决定还是不去短路它了,我觉得这样的话中频会不浑厚,我在喇叭上下了手,把纸盆的线程控制了一下,调了一上午,基本满意,收工了,接下来就是八木天线的事情了,看看有没有必要搞,立体声解码好象不太利落,不知是信号的原因还是线路的原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卖家保养机子挺下本,用了不少油,哈哈,所有另件电线焊点都是油糖糖的,我把油污擦去,看清 ...

100/1M, 100pF, 1M ohm. 就是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1M, 100pF, 1M ohm. 就是那两个。

那是不是换个好点的电容并个电阻音色会改善一些呢?这么小的估计找不到,还是准备动手做一付五单元的八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1M, 100pF, 1M ohm. 就是那两个。

用了几天下来不短路是正确的选择,低音失真是因为音盆动程太长了,也许是喇叭坏了?限制了一下就没事了,接下来替换下GE的12AX7,换上飞利浦的MINIWATT ECC83,声音更好听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