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货有什么用?

楼主(2018-08-03):
朋友送我了两个古怪的东西,仔细看了,一个上面标注:晶体860 一个标注:晶体866       866有一脚导通,电压降是1.95V    另外一个完全不通

楼主:
另外请教大神,为什么一楼发不出图片?

网友:
像整流器

网友:
飞跃150瓦扩音机代替整流管。

网友:
看起来像桥堆,但是上面那个丁丁是做什么的?

网友:
硅代866,电子管扩音机的整流管,代替玻璃泡子866的东西!

网友:
玻璃汞气整流管866的替代品,印象中起始于七十年代末期。

网友:
底座用来当烙铁架不错

网友:
里边就是一个高压硅堆。

网友:
古老元件,应该电流不会太大!

网友:
水银866整流管的替代品

网友:
硅整流管,代替水银整流管管866,七十年代用过,还有一种代5y3的但外观是玻璃的像电子管

网友:
硅整流管,老东西。

网友:
就是代替866的晶体管化整流器。

网友:
在八十年代后期广泛使用的275W电子管扩音机大都采用晶体管整流元件代替了电子管,老式的高压全波整流电路采用两只代866硅二极管,可直接插入管座。后期的高压部分直接用四个晶体二极管组合成桥式电路配合单绕组变压器获得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