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调机的竒怪故障

楼主(2018-08-04):
家里一台老旧空调机,型号澳柯玛Kurd-35g/a最近岀现奇怪故障,开机后内机工作正常,3-5分钟后外机工作内机停止,但制冷正常因为打开外罩清楚的看到散热片迅速接成白霜,1-2分钟后主机停止工作(估计是因为内机不工作不能散冷感受器感受到温度已达到设定温度)内机又工作,迅速散冷白霜散发,外机又开始工作内机又停。如此反复制冷效果很差,且反复关停看着闹心。请个师傅看说控制板坏了,旧机器没件要换内机500元。我一边感到可惜某宝上有买万能控制板的几十元一块,估计换也不是很难。二则我瞧那师傅不象很老成。制拜求坛内达人判断是什么故障,如果真是扳坏啦打算目己淘块板子试着换。谢啦。

-35

网友A:
内机就是一个风扇啊,试着找到内机风扇的控制部分,绕过控制使其直通,也就是只要开机内机风扇就转,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内风机,或是风机电容器。

内机风扇电容已经换了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机就是一个风扇啊,试着找到内机风扇的控制部分,绕过控制使其直通,也就是只要开机内机风扇就转,看看行 ...

谢谢,试试看吧

网友:
结霜,1氟少了,2内机脏,3风扇转速不够,冷气吹不出来,

网友:
会不会是打到除湿状态了

网友:
内机温控看看

楼主:
请行家里手继续诊断

网友C:
内机风扇不换,换控制器也就几十块钱。

网友:
这问题好解决,先测试下内机风扇是好的吗,如果风扇好的,那就X宝上买个万能板,就可以了

网友D:
估计换内机板就会好的,好换非常简单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控制逻辑混乱。一是近期让人修理,接错线,另一原因是主控坏了,要换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明显是控制逻辑混乱。一是近期让人修理,接错线,另一原因是主控坏了,要换板子

主控是不是就是内机上那块板,宝上有几十元一块说是万能的,想买一块自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机风扇不换,换控制器也就几十块钱。

一家说给换板最低400,一家说换内机5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换内机板就会好的,好换非常简单

谢谢听您、的试着换内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是不是就是内机上那块板,宝上有几十元一块说是万能的,想买一块自己换

对的,一般家用的机子就一块板子

楼主:
己淘了控制板,没到貨等待中

楼主:
连邮费花了50元买块通用控制板,换上好啦。非常简单。我真的不知道那维修人员怎么开出400元的价格,他也沒说要换原板,如果他也换个通用板我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