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频头是个什么玩意儿

楼主(2018-08-04):
TDQ-3A11F高频头

网友:
电视机上的啊!

网友A:
电视机高频头;应该是热机芯上的;接口是隔离内部热机芯上的直接通220V交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高频头;应该是热机芯上的;接口是隔离内部热机芯上的直接通220V交流的电压。

呵呵!全金色结构内外相通跟谁隔离?

网友B:
外部的小附件应该是隔离器。把有线电视系统内的60V DC馈电隔离开。这个电压是加在同轴线的线芯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的小附件应该是隔离器。把有线电视系统内的60V DC馈电隔离开。这个电压是加在同轴线的线芯上的

对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做冷底盘收音机就用不着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离以及插头类型的转换

哦!那就最好用上

网友:
外部的小附件应该是隔离器。把有线电视系统内的60V DC馈电隔离开。这个电压是加在同轴线的线芯上的
  老式彩电底板带电,这个转换接头里面有高压隔离电容,可以拆开验证

网友:
热底板电视机的防电墙

网友:
如楼上所述热底板隔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