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修理了一块MF18表

楼主(2018-08-04):
        我已经有一块79年的MF18表了,前几天手痒,又以130元的价格在闲鱼上淘到了一块永跃产79年MF18万用表,到手后一检查发现后盖左下角裂了,目测表针平衡不好,摆动在4格以上,且表针红漆脱落,打开后一股霉变的味道扑鼻而来,内部到处都是霉菌,惨不忍睹。表托右下角也碎了一大块,再检查电阻,发现中间阻值的线绕电阻全部挂了(损坏了2K线绕3个,1K线绕4个,400欧线绕1个,810欧线绕1个,1170线绕电阻1个,共有10个线绕电阻挂了),万幸的是表头还是通的,又不能退货,没办法,只好自己修了。
    先清理干净内部后,修补后盖和表托,用AB胶调好后粘接,并在背后贴了几块环氧板增加强度,待胶完全凝固后喷上黑色油漆,接着把表头清理干净后把表针涂上红色指甲油,再调平衡。平衡调好后下一步打算更换电阻。由于手里没有这么多精密线绕,翻箱倒柜只找到了2只1K大红袍和3只2K大红袍电阻,还好都是RJJ精密电阻,精度0.5%,精度和温漂都还算可以。直流部分所需电阻基本是有着落了。可交流整流臂上还有2只1K的线绕也坏了,没办法,只好找了2只1K的RT碳膜电阻代替,测试了一下,1K的电阻实测阻值为998欧,精度还行,只是碳膜电阻温度特性不好,温漂比较大,用在整流臂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它了。最后就剩电流挡损坏的400欧线绕和电阻挡损坏的1170欧线绕以及交流7.5mA挡损坏的810欧电阻实在是找不到替代品了,只好把坏的线绕电阻拆下来重绕,由于霉变严重,很多电阻丝都霉断了,拆了七八只坏的线绕才拼出这三只电阻来。还好,就这样七拼八凑总算是把所需要的电阻给凑齐了,全部换上后用AD584LH基准电压测试了一下,居然还挺准!

修补后盖

修补后盖

修补表托

修补表托

将指针涂上红色指甲油

将指针涂上红色指甲油

开始调平衡

开始调平衡

平衡调好,表针上下左右都不超过1格,可以了

平衡调好,表针上下左右都不超过1格,可以了

表托破损

表托破损

电阻更换完毕

电阻更换完毕

用修正液修补档位标识

用修正液修补档位标识

AD584LH基准测试

AD584LH基准测试

修复完毕

修复完毕

补充:图中红圈处打勾的电阻全部霉变损坏

补充:图中红圈处打勾的电阻全部霉变损坏

楼主(2019-12-02):
引用 网友A:
多出来的修正液怎么去除的,用湿布能擦掉吗?
佩服楼主的耐心与细致,都可以去故宫修文物了,呵呵。看来对 ...

用酒精棉球擦擦就行

网友B(2018-08-04):
巧夺天工,妙手回春。

网友C:
表头平衡做的不错,这就是有耐心人做的事。

网友D:
这手艺让我配服。我有一块14表也准备修理一下。很受启发

网友E:
楼主精神可嘉,咱们干电子的就得有这么点精神!破烂东西在自已手里重放光彩,成功的喜悦不言自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头平衡做的不错,这就是有耐心人做的事。

谢谢兄台关注

网友F:
表头从表上取下做平衡时线圈是开路,短路,还是接电阻。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表头从表上取下做平衡时线圈是开路,短路,还是接电阻。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开路表针会乱晃,短路阻尼太大,指针不活动,最好接个电位器调整到合适的阻尼使指针既能活动又不至于乱晃就OK了,不知道有没有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夺天工,妙手回春。

谢谢老虎哥的关注与评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旧如新,楼主真耐心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艺让我配服。我有一块14表也准备修理一下。很受启发

可以自己试着修理一下,这个东西并没有坛里有些所谓大师说的那么有技术含量,只要有耐心,肯动心思,一般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精神可嘉,咱们干电子的就得有这么点精神!破烂东西在自已手里重放光彩,成功的喜悦不言自说啊!

关键是自己爱玩,自得其乐,何乐而不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试着修理一下,这个东西并没有坛里有些所谓大师说的那么有技术含量,只要有耐心,肯动心思,一般 ...

谢谢您的鼓励。

网友H:
平衡调整得好。鱼尾比十字难调。
起死复生,有成就感。

有18再买,品相不太好,心理价格有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平衡调整得好。鱼尾比十字难调。
起死复生,有成就感。

谢谢老柳的评分和评论!我开始也不知道有两处裂了,要知道就不要了。

网友I:
大力支持这种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力支持这种精神.....................

谢谢支持

网友:
妙手回春  好手艺

网友J:
好手艺 ,有块三线的18表头坏,,,

网友K:
30的万用表刻度指示用修正液可以吗?还有这个办法时间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30的万用表刻度指示用修正液可以吗?还有这个办法时间长吗?

可以,但是要先把字里面的脏东西用针划拉出来后再涂修正液,只要修正液填满字的凹槽,还是能很久不变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手艺 ,有块三线的18表头坏,,,

三线刻度收藏价值大,但使用起来读数没有五线刻度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线刻度收藏价值大,但使用起来读数没有五线刻度方便

使用还是500型 ,其它表都是收着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使用还是500型 ,其它表都是收着玩的,,,

500型也好用,但没有18准

网友:
那好的,我自己试试看!

网友:
表头平衡做的不错,刻度指示用修正液这个办法不错,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2018-09-22):
充磁机可以用马蹄u磁铁么

网友L:
佩服。。。细致的人干的活

网友M:
修旧如新,楼主真耐心,技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修旧如新,楼主真耐心,技术一流。

谢谢朋友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佩服。。。细致的人干的活

嘿嘿,我也是自己摸索着干

网友(2018-11-25):
楼主,电杆右上角烧断是何缘故?差一截焊上,指针不归0

网友:
几年前,我花30大洋也收了一个MF18(头像所用),当时缺了一个,后来加了一个柱

网友N(2019-11-21):
您好,我有一个18表,但是测量任何量程的直流电压都是指针打到底,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指针也有反应,指针到表盘中间位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知道的请赐教。

网友:
这手艺让人羡慕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试着修理一下,这个东西并没有坛里有些所谓大师说的那么有技术含量,只要有耐心,肯动心思,一般 ...

老弟太谦虚了。看过一些资料,表头的修理要是没技术含量,那么其他就更不要提了。就只是调平衡的技术,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好。其他如盘游丝,找零点,调间隙,表头充磁...全部是高难度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我有一个18表,但是测量任何量程的直流电压都是指针打到底,用交流档测直流电压指针也有反应,指针到 ...

查一查直流回路的各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弟太谦虚了。看过一些资料,表头的修理要是没技术含量,那么其他就更不要提了。就只是调平衡的技术, ...

只要静下心来,都可以的

网友A:
多出来的修正液怎么去除的,用湿布能擦掉吗?
佩服楼主的耐心与细致,都可以去故宫修文物了,呵呵。看来对MF18是真爱。

网友:
废那大劲干啥啊。同出一块18型表

网友P(2020-02-19):
精神可嘉手艺让我配服。

网友Q:
这块表的线绕电阻坏的比较多,我也修过这样的,将原先的线绕电阻拆下从新绕制就可以了,不少都是线绕电阻两个线头断了,焊好从新绕回就好了,注意绕线方向,怎么拆的怎么绕。

网友(2020-12-02):
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P:
精神可嘉手艺让我配服。

就是业余时间没事折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块表的线绕电阻坏的比较多,我也修过这样的,将原先的线绕电阻拆下从新绕制就可以了,不少都是线绕电阻两 ...

方向不重要,重要的是线太细,不小心就搞断了,不太好接,而且接头太多影响阻值

网友R:
老前辈的情怀 ,打理的真干净!

网友S:
咋不看看我的表呢,挂了这么久没人要,这个价格我也卖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前辈的情怀 ,打理的真干净!

这个其实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玩玩而已,表面太脏感觉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S:
咋不看看我的表呢,挂了这么久没人要,这个价格我也卖

18表百把块钱还是好卖的

网友:
妙手回春,厉害

网友T:
能把老表修理好,也不是等闲之辈!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T:
能把老表修理好,也不是等闲之辈!佩服!!!

言过其实了哈,其实就是闲的蛋疼才折腾的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最近也收了个三线遵义18表和遵义12表,万幸表头没事,都是几个线绕电阻断路,总算修好、校准了,老表就是折腾着玩,修好也是一种成就。

网友U:
三线18表是两个铜阻的,不过这么多年还很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三线18表是两个铜阻的,不过这么多年还很精准。

遵义的12表非常少见,不错。老表就是个爱好,使用价值不高的。

网友(2021-01-14):
楼主好手艺啊

楼主:
谢谢兄台的肯定,手艺其实不咋地,瞎折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