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色温和显色指数

楼主(2018-08-04):
关于色温:色温是指绝对黑体从绝对零度(一273℃)开始加温后所呈现的颜色。黑体在受热后.逐渐由黑变红,转黄,发白,最后发出蓝色光。当加热到一定的温度.黑体发出的光所含的光谱成分.就称为这一温度下的色温,计量单位为“K”(开尔文)、如果某一光源发出的光,与某一温度下黑体发出的光所含的光谱成分相同.即称为某K色温、如100 W灯泡发出光的颜色,与绝对黑体在2527℃时的颜色相同,那么这只灯泡发出的光的色温就是:2527K+273K=2800K,色温越低,色调越暖(偏红);色温越高,色调越冷(偏蓝),一般情况下,正午10点至下午2点,晴朗无云的天空,在没有太阳直射光的情况下,标准日光大约在5200~5500K,由于LED的发光原理是用LED芯片发出的蓝光激发荧光粉来实现发光,所以不可避免就会有蓝光波峰,而色温越高,蓝光尖峰就越明显。
常见光色温对照:
不同显色指数LED与太阳光谱对比:
关于显色指数:太阳光和白炽灯均为辐射连续光谱,在可见光的波长(380nm-760nm)范围内,包含着红、橙、黄、绿、青、兰、紫等各种色光。我们把太阳光的显色指数定义为100,白炽灯的显色指数非常接近日光,因此被视为理想的基准光源。RA是以8种彩度中等的标准色样来检验,比较在测试光源下与在同色温的基准下此8色的偏离(Deviation)程度,以测量该光源的显色指数,取平均偏差值Ra20-100,以100为最高,平均色差越大,Ra值越低。低于20的光源通常不适于一般用途。在RA的基础上CIE又规定了14种颜色,中国在CIE基础上加上亚洲妇女肤色,变成15种,称为R1-R15,来区分不同的颜色的显色性:

网友:
彩色胶卷就分日光型和灯光型。就是在不同的色溫下使用的两种胶卷。

网友A:
就举个例子,显色指数90的对色灯管,40¥左右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举个例子,显色指数90的对色灯管,40¥左右一根

LED的是这价格,主要看光电测试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温越高眼睛感觉发涩.3000k以下感觉舒服

并不是,中午自然光的色温大概是5000K,早上和晚上是4000K,那些5500K以上的才会感觉刺眼,时间长了眼睛发涩,另外显色指数最好90以上,不低于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的是这价格,主要看光电测试报告

有推荐的高显色LED灯吗?
在某宝上看到飞利浦的D65荧光灯管,43¥一条,镇流器还要50¥一个,一套下来太贵了,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推荐的高显色LED灯吗?
在某宝上看到飞利浦的D65荧光灯管,43¥一条,镇流器还要50¥一个,一套下来太 ...

球泡灯要吗?某宝店铺搜索:高显指LED之家,价格是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性价比无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球泡灯要吗?某宝店铺搜索:高显指LED之家,价格是同类产品的一半左右,性价比无敌。

功率偏小,8W,做台灯还可以,做房间照明很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偏小,8W,做台灯还可以,做房间照明很吃力

差不多相当于16W的节能灯,60W的白炽灯。

网友C:
上次坛里买的飞利浦led色温还是不错的,就是热了点。前阵子看到扔掉的led灯有散热器,忘了拆下来,否则用上去倒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坛里买的飞利浦led色温还是不错的,就是热了点。前阵子看到扔掉的led灯有散热器,忘了拆下来,否则用上 ...

4000K-5000K的色温就很好,接近自然光的色温,另外还有显色指数也很重要,否则照出来的颜色会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