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机铁质的喇叭保护网罩怎样喷漆才不会掉呢?

楼主(2018-08-04):
受不了DSP收音的音质,淘了个二手的问题小收音机。主芯片是CXA1019,可变电容受潮烘干了,换了个喇叭后听着挺舒服的。生锈的网罩打磨用自喷漆喷了几遍,好看了许多,可就是容易掉漆。
麻烦各位亲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不象是铁的,一般都是铝材料,喷漆怎么粘得住呢?

网友:
好像有一种烤漆的工艺。

网友:
铝的是否可以考虑阳极氧化着色工艺呢?

网友A:
除锈不彻底,打磨后泡至洁厕灵溶液中一天后清水冲净晾干后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锈不彻底,打磨后泡至洁厕灵溶液中一天后清水冲净晾干后喷漆。

谢谢指点,明天就试试。过几天再来汇报结果

网友:
主要是清洁去油不彻底。

网友:
过程不环保:酸洗,喷涂

网友:
这是铝网,一般用的是阳极化染色。可以自己做,应该先查一下阳极化工艺,不然就找个做此业务的厂子代加工。

网友:
自喷漆是硝基漆不适合金属材料,电泳漆才可以。

网友:
清洗方法各位前辈已告知,田宫模型漆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