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询

楼主(2018-08-04):
硬壳万用表的壳体缺了一块如何补上。(酚醛料的)那种较软的一般塑料我是把牙刷把烧着到滴料时滴在缺少的地方慢慢的补上凉后挫平。其不足颜色是黑的。

网友:
用环氧树脂胶补上,固化后磨。

楼主:
感谢您的达复。我试着弄一下。

网友A:
用AB胶就能搞定,最多粘好再用1500目砂纸抛光一下后喷点黑漆就OK了

网友B:
环氧树脂胶+适量黑色酚醛料锯末,固化后打磨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胶就能搞定,最多粘好再用1500目砂纸抛光一下后喷点黑漆就OK了

谢谢您。我那是缺一大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胶+适量黑色酚醛料锯末,固化后打磨抛光。

谢谢您老柳。

网友(2018-12-02):
AB加壳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