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哭无泪。。。

楼主(2018-08-05):
看见好多人都在玩si47xx系列的芯片,据说效果很好,还能把频率、信噪比之类的信息显示再液晶屏上,这也太诱惑人类。正好,觉得自己单片机水平还算过关,就想玩玩,然而当我去官网找来了技术手册,傻眼了。。。
全英文的!全英文的!全英文的!还有一个编程手册,300多页也全英文,研究了好几天依然两眼抓瞎。
唉,英文水平太差,吃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那就互相帮助吧,希望能共同搞定这个芯片,DSP确实是现在大势所趋

第7节,上电在第214页描述了VDD和VIO电源的顺序选择,选择
所需的总线模式,提供参考时钟,RCK,并发送PopyLoopUp命令。
第8节,关电在第221页中描述了发送PopyION命令并移除VDD和
必要时可提供电源。
第9节。“数字音频接口”第222页描述了数字音频格式的支持和如何操作
该装置采用数字方式。
第10节。时序“在第225页描述了CTS(清除发送)指示命令何时发生的定时。
已接受并在大多数情况下完成执行,以及STC(查找/调谐完成)定时指示
当搜索/调谐命令已完成执行时。
第11节。FM发送器在第231页描述了音频动态范围控制、限幅器、预加重、
建议最大化音频音量的调频发射机。
第12节。第235页的编程示例提供流程图

完了。后面的表格您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这个应该可以看懂了

楼主:
求教,,大神们是怎么看懂si47xx的技术手册的

网友:
不错的芯片,照电路图做就行,不懂得就翻译吧

网友B:
我觉得尺寸才是大问题,4mm*4mm的大小,24个引脚,手工怎么焊?

网友:
新东西,的好好学习啊。

网友:
用谷歌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尺寸才是大问题,4mm*4mm的大小,24个引脚,手工怎么焊?

也有ssop封装的吧

网友:
Si474x是集成度高的车用AM/FM收音机接收器芯片

网友C:
这就是你不支持国产AKC的后果

网友D:
给您出个主意,找个会英文的学生给您正式翻译出来,别忘了给些劳务费,就当勤工俭学.双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一下,自动翻译的错误真不少,但总比没有强,凑合看吧。只能帮到这些了。

这翻译的确是很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尺寸才是大问题,4mm*4mm的大小,24个引脚,手工怎么焊?

焊接不是问题,感觉只要不是BGA那种封装,一把风墙一把烙铁,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si常用的收音机芯片有人做成模块了,邮票孔的pcb,买这个省事。至于英文自己从头到尾看下来肯定要花不少功 ...

模块好像都是si4702和si4730

网友G:
不要用机器翻译!!!
术语翻译的很烂,还不如看英文原版。
单词慢慢查查很快就会了。
你说的那个47XX编程手册我看过,既包含了发射零件也包含接收的,挑那部分看就行。
475X 476X 479X这些性能比较高的芯片数据手册更长而且是保密的,有幸拿到了475X的资料,也两个pdf,内容更多。NXP的SAF775X有六七个PDF
这些文件内容呈现方式扁平化处于同一个层次的内容很多,不要被量吓到。首先分内容层次,哪边讲哪一部分的,再看你要的那部分的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你不支持国产AKC的后果

你怎么总是替AKC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就傻眼了?全世界99%的集成电路的DS都是英语版的

这个我知道,其实之前玩过一些芯片手册是英文的芯片,不过那些都是不需要编程的那种,比较简单,这个si4745真正难住我的是那个300多页的全英文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用机器翻译!!!
术语翻译的很烂,还不如看英文原版。
单词慢慢查查很快就会了。

这个看出来了,好像是整个si47xx系列的编程都在这300多页里

网友A:
看见没有?英语好都是玩电子逼出来的,因为英语不好看不懂datasheet 啊,
您要是真看不懂给我发一份,我试着给您翻译,顺便我也研究研究这个芯片,作为回报,等您搞好了发个帖子让我们学习学习,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尺寸才是大问题,4mm*4mm的大小,24个引脚,手工怎么焊?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新出的tas2770数字功放芯片就是这种封装,不用好的刀头电烙铁或者热风枪焊基本没戏

网友G:
474x我玩过,出声还是很简单的,大概给你说下好让你先弄响。
首先上电后要开机,然后设置频率就出声了,上电前要复位,这边有些时序要求你看手册,简单来说先上电,然后RST=0,再RST=1,再开机。
各个命令之间要有延时,或者通过读芯片判断上一个命令是否处理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您出个主意,找个会英文的学生给您正式翻译出来,别忘了给些劳务费,就当勤工俭学.双赢.

学生没有实践经验,翻译出来的东西恐怕很生硬。985大学通信专业硕士毕业生,看不懂英文电子技术文献,不是什么稀奇事。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实践经验,对这些词汇和相关电路没有达到相当的熟练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ml-pdf/525881/SILABS/SI4743/436/2/SI4743.html
这个网址可以自动翻译 ...

这个怎么翻译出来的啊,我点进去看还是英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没有?英语好都是玩电子逼出来的,因为英语不好看不懂datasheet 啊,
您要是真看不懂给我发一份,我试 ...

成交,不过这芯片手册太大了上传不上来,您给我 个邮箱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成交,不过这芯片手册太大了上传不上来,您给我 个邮箱吧

www.2896807309@qq.com
等搞好后,51单片机这块可得帮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474x我玩过,出声还是很简单的,大概给你说下好让你先弄响。
首先上电后要开机,然后设置频率就出声了,上 ...

您这个上电是指物理层面上的接通电路还是指发送上电指令?是先发送上电指令,然后si4745的复位引脚上给一个低电平脉冲,再发送开机指令,最后发送频率调节指令?

网友:
我感觉也就性能,怎么接线,怎么编程这几部分有用,其他东西没用我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2896807309@qq.com
等搞好后,51单片机这块可得帮帮我啊!

可以,当然尽我所能帮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互相道谢吧! 刚刚整了一个电子管超外差收音机,刚调好了正为频率显示犯怵,正好看到 ...

嗯,那就互相帮助吧,希望能共同搞定这个芯片,DSP确实是现在大势所趋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上电是指物理层面上的接通电路还是指发送上电指令?是先发送上电指令,然后si4745的复位引脚上给一 ...

前者,引脚供电。开机是POWER_UP命令,命令是0x01。有模拟供电数字供电接口供电几组,顺序无要求,总之上电后一小段时间内RST等于0,过一会儿再设1,再过会儿才。发送指令。
FM AM切换不是开机后切换,开机有AM FM两个,FM切换AM要先关机再(AM)开机
具体你有疑问可以继续讨论。最详细的资料就是那个编程手册。一定不要嫌长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就互相帮助吧,希望能共同搞定这个芯片,DSP确实是现在大势所趋

这是基本的性能,要了解一下,然后接线看内部电路就行了,我再把编程方法翻译一下。

由于我写字不好看所以我下次尽量打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那就互相帮助吧,希望能共同搞定这个芯片,DSP确实是现在大势所趋

该系列产品使用命令和响应编程。要执行操作,系统控制器要写入命令字节和相关的参数,使设备执行给定的命令。
该系统将依次根据发送的命令类型提供响应。第4节。命令和回答“第6页和第5节”。“命令和属性”在第7页中描述
使用命令和响应的过程,并提供完整的命令、属性列表和
响应。该设备具有从系统控制接口,允许系统控制器发送和接收命令。
使用三个串行协议或总线模式之一的设备响应:2线模式(I2C和SMBus)
兼容),3线模式或SPI模式。
第6节。“控制界面”在第206页详细描述了控制界面。

网友:
谁现在有TEF6638的Audio(音频)用户手册?我可以为他免费翻译为中文

网友: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忙着研究这个芯片了?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研究过一头雾水。吃得是不会编程的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7节,上电在第214页描述了VDD和VIO电源的顺序选择,选择
所需的总线模式,提供参考时钟,RCK,并发送P ...

人才啊,英语这么好。某些观点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