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喇叭的时候,有么有注意过喇叭的特性曲线?

楼主(2018-08-05):
大家买喇叭或者功放的时候,有么有注意过喇叭外包装的侧面厂家丝印的频率特性曲线?
估计注意的人不多,认为东西买回来,安装上出声就好啦,大不了再煲煲.
但是如果音效出来不是你想的那样呢?
其实我们在安装之初,甚至在购买的时候是可以注意到的.因为 哪些频率特性曲线是厂家花了大把金钱,大把时间在专业的试音房里,用专业的咪头再加上专业的频率分析软件才调试出来的,所以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有些好的喇叭或者功放,只通过频率特性曲线,不用通电试机就大概知道煲机后的音效.

频率特性曲线又叫频率响应.大家耳朵能听到的声音是正玄波,频率大概是20到2万赫兹.一个喇叭理论上讲要还原这么多频率的声音.但是实际上呢没有这样的喇叭,因为做不出来.所以大家就分出来了二分频的音箱,三分频的音箱,就是要用多个不同频率响应的扬声器组合在一起,低音喇叭去响应低音频率,中音去响应中音频率,高音呢去发出高音频率.有些高保真的系统呢还要加上超重低音系统.做这么复杂的目的就是要让整个的音响系统尽可能的还原20到2万这个区间的声音.

以上是个人愚见,还望大家指教.
谢谢

网友A:
万一那曲线图是别处盗来滴呢?

网友B:
买喇叭之前先把耳朵修理好,免得说人家喇叭不好。

网友:
那玩意是给调音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喇叭之前先把耳朵修理好,免得说人家喇叭不好。

老道,见笑啦 . ..

网友:
楼主的看法正确,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那曲线图是别处盗来滴呢?

支持,买喇叭选择口碑好的可信度高的厂家。然后参看厂家提供的频响曲线。还要留意提供曲线的单位刻度。

网友C:
续《通电试机就大概知道煲机后的音效....
这句是无稽之谈之中的废话!。
写这文的人不超35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一那曲线图是别处盗来滴呢?

反正没人知道 也许老公老婆在拆台 一个是厨房内生产喇叭一个在客厅生产喇叭。

网友:
当年玩耳塞的时候买过一条ER4S,这也是我买过的最贵的电声转换装置,当时还是红蓝版的接头,那个说明书和耳机包装上就有4条频响曲线,分别是3条他们产品4P和4B还有4S的曲线,和一条他们工程师认为理想中要做到的曲线

网友:
那个耳塞听久了以后声音确实会有变化,而且很明显,但这不是煲机的原因,而是滤网久了被堵了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C:
续《通电试机就大概知道煲机后的音效....
这句是无稽之谈之中的废话!。
写这文的人不超35岁。

也可能未动手做过音箱

网友:
喇叭是机械运动部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会有变化。但其本身素质根本上是由设计制造决定的,不能指望煲会有多大变化,煲的过程,一般是耳朵被煲熟,而且变化巨大。
衡量喇叭的好坏可不止频响曲线,这些指标反应喇叭的总体素质。一个优秀音箱的诞生是离不开这些数据和曲线作为参考的。

网友:
我有,常常注意,包括灵敏度等等的参数,但就是不知道是真参数还是假参数

网友:
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1 喇叭的频响曲线只是反映了喇叭对各个频率信号的响度的响应情况而是否能反映相关频率的响应失真情况呢?2 都说人耳可以听到20~20KHz的声音(暂且不考虑年龄的影响),可是 对于音乐而言,人的声音和乐器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其中最宽的是管风琴,它的频率范围是3~16KHz。那么我们定义音频电路的频率范围要做到20~20KHz有道理吗?

网友:
煲机嘿嘿。。其实就是销售商家的鬼把戏。其实意思是说听习惯了.不管好不好习惯了什么都好。

网友:
看不看那个曲线有什么关係,你的放音设备,以及音箱,听音环境是不是和他一樣?

网友:
我是新人,过来支持朋友,以后多请大家多多关注

楼主:
好的,多谢多谢

网友:
有些不错的喇叭是上箱曲线和实际应用差异变小。应该还要关注阻抗曲线。和失真指标等。

网友:
一般都是注意的,特性曲线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喇叭的灵敏度都要注意的。

网友:
到一定级别或知名度比较高的厂家给的喇叭频响才有一定可信度,问题是这些参数各喇叭离散性还比较大,所以只能作为最终产品箱的参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