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8-08-05):
(图片)

网友:
0.056uF, 5%

楼主:
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
56000p的电容

网友:
金属化聚丙烯电容,0.056微法,耐压160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涤纶电容器。

网友:
现在买不到云母电容了。

网友:
5万6千p的。不过不能这么说,应叫0.056微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A:
0.056uf=56000pf 耐压160V,这种国产的电容以前在电视机 收录机 收音机里经常用到;现在不常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56uf=56000pf 耐压160V,这种国产的电容以前在电视机 收录机 收音机里经常用到;现在不常见到了。

谢谢朋友回复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