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8-08-05):
在打理老搭棚焊接式的收音机当中,需要更换元件和配线时,老式的焊接都是把线缠绕捆绑后再焊接的,非常结实牢固,给更换带来了麻烦,有的地方是不允许长时间加热的(如变压器的节点抽头,电子管管脚),只有一两秒时间。而且不许大力气拉扯,有的地方散热面积大加热温度保持不了,(如接地点,直接焊在铁架子上)仅靠一个人事如何把旧元件旧配线取下而不伤害到焊接点片?(吸锡器无法吸干净焊锡,)请大家说说自己都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A:
桌子上铺一张绿色橡胶的防烫垫。机芯竖起来放。电源变压器一侧在下面。用45W外热烙铁加热要拆卸的焊片,焊锡充分融化后停留几秒,把机芯在桌面上小心摔或是拍几下,焊锡就掉了。压根用不到什么吸锡器。嫌焊片中心孔堵塞可以用细铁丝往里捅。

网友:
反正干这个活电烙铁功率不能小,60w以上,快速烫化焊锡赶紧取下,电烙铁功率小时间加长,热量传到到塑料部位就容易损坏了,关键是以前固定件不是陶瓷就是耐高温电木,如今啥塑料都给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子上铺一张绿色橡胶的防烫垫。机芯竖起来放。电源变压器一侧在下面。用45W外热烙铁加热要拆卸的焊片,焊 ...

您是说这样锡会完全掉下来,缠绕捆绑的铜线已容易解开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这样锡会完全掉下来,缠绕捆绑的铜线已容易解开了?

先把焊锡弄掉。电线用尖头不锈钢镊子慢慢解,解不下就剪断拉倒。

网友B:
不错。用剪线钳贴着含片连锡一块剪掉,烙铁一荡完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用剪线钳贴着含片连锡一块剪掉,烙铁一荡完活。

问题是有时候不想剪短老零件的腿儿,只是拆下来测试是否良好,若零件性能完好还是老零件原样接上,剪了腿短了,焊上去不美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焊锡弄掉。电线用尖头不锈钢镊子慢慢解,解不下就剪断拉倒。

问题是有时候不想剪短老零件的腿儿,只是拆下来测试是否良好,若零件性能完好还是老零件原样接上,剪了腿短了,焊上去不美观了。多谢您的费心指导,我的烙铁是小了点,35瓦的内热式,感觉升温比外热式的快。感谢!

网友:
对于搭棚的不用吸锡,我就是磕打电烙铁。电路板需用吸锡电烙铁,吸锡器,吸锡带,气囊,空心针等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
须有偏口钳(斜口钳,剪线钳),尖嘴钳,镊子,什锦锉,砂布。
主要是要有好用的电烙铁,对于搭棚焊还是木柄电烙铁好用,铜头比合金头适合上锡,长久带电,不易烧死烧死可锉、60,70年代的更好些,总长度比现在的大许多,手感好。云母芯铜头大而粗纯度高。
有一把75W的可以应付包括底台在内的所有焊接,最好再配一把25W的60,70年代产品电烙铁,焊线用(或者35W马蹄铜头头内热普通电烙铁,当今产品的50W木柄电烙铁)。让焊锡自己滚落到焊点且焊后光亮光滑。
给淘宝75W图片,还有弯头的。

网友C:
烙铁的瓦数要大,准备一支一吋宽的(油漆)毛刷,当接点处的锡溶化后,用毛刷将锡刷掉,一次不行多重复几次,问题解决!注意别太用力以免熱锡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的瓦数要大,准备一支一吋宽的(油漆)毛刷,当接点处的锡溶化后,用毛刷将锡刷掉,一次不行多重复几次 ...

毛刷这个办法好,明天试试,集思广益,总会有好方法。感谢!

网友D:
偏口钳子,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偏口钳子,剪断

偏口钳也用,就是剪短了不少性能良好的元件。谢谢海板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口钳也用,就是剪短了不少性能良好的元件。谢谢海板主。

  重新绑好 再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