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会玩车机的朋友们!急急急!!!

楼主(2018-08-05):
   最近在矿坛里收得一台车机,阿尔派车机,型号及外观如图所示。现在我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卖家没有尾线,而且开机好像需要密码,我高估了我的能力,结果拿回来发现自己无法接线及开机,本想打开车机找电路板自己接,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很无奈啊。。。。所以想到了矿坛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希望有人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在下感激不尽!!!!!!另外我想这车机如果成功打开,那么每次开机都需要密码,岂不是麻烦 ,哎!收了个麻烦给自己。

车机正面

车机正面

车机标签,只有代号,没有接线定义

车机标签,只有代号,没有接线定义

主尾插口,只有数字没有定义

主尾插口,只有数字没有定义

车机尾部

车机尾部

网友A:
我的途观车机,要开机密码,宝上买了密码能开机,每次开机按密码。花了2-30元。
后来又发现1小时关机,买了模拟器,30多元。
最求完善,又买了个尾插10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途观车机,要开机密码,宝上买了密码能开机,每次开机按密码。花了2-30元。
后来又发现1小时关机,买 ...

将就用吧😄

网友B:
还要密码,别折腾了,换一台,这种机器声音估计也是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密码,别折腾了,换一台,这种机器声音估计也是一般

嗯,我就是闲玩而已

网友(2018-11-17):
楼主可以找阿尔派其它车机的尾线图,同一型的车机尾线接法基本一样,车机电源线一般是粗的,所以说电源线应该在左边,拆开外壳找到功放块查找资料,应该就可以找到正极了。一般车机地线接壳,正极接两到三根都可以。

网友C:
这是菲亚特。飞翔的车机,44接12V+,43接12V-,41小灯,42接12V+。
44/43/41接好后,插电,然后把42接上,或者在42上加个开关!

网友:
密码在XP系统下用Chrysler2(网络自行搜索)计算可得!

网友:
厉害!这也有算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菲亚特。飞翔的车机,44接12V+,43接12V-,41小灯,42接12V+。
44/43/41接好后,插电,然后把42接上, ...

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