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玩车机的坛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08-05):
    最近在矿坛里收得一台车机,阿尔派车机,型号及外观如图所示。现在我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卖家没有尾线,而且开机好像需要密码,我高估了我的能力,结果拿回来发现自己无法接线及开机,本想打开车机找电路板自己接,但却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很无奈啊。。。。所以想到了矿坛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希望有人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难题。在下感激不尽!!!!!!另外我想这车机如果成功打开,那么每次开机都需要密码,岂不是麻烦 ,哎!收了个麻烦给自己。另外我发表在这个版块里不知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劳烦版主挪一下或者删除,对不起哈

车机正面

车机正面

车机标签

车机标签

车机主尾插

车机主尾插

车机尾部

车机尾部

网友:
接线用焊接或插针套热缩管,电源及喇叭接线可以拆电瓶车控制器上的插针。41小灯,42ACC,43负极,44正极。45/46/47/48喇叭正,49505152喇叭负,6是右声道输入,16左声道输入,7音频地,17音频输入检测。PIN码要破解,不断电不需输入。

网友A:
以前买个道奇车机,也是需要开机密码,卖家给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开关来切换电源,开关打在左边时,使用12V开关电源供电正常收听,用按键关机后将开关打在右边,则用12V锂电池(2000mah)进行待机供电,这样就不用每次开机输密码了,能待机两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买个道奇车机,也是需要开机密码,卖家给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开关来切换电源,开关打在左边时,使用12V ...

谢谢您的指导。这样也行,但有点麻烦了,我记得哪个帖子里讲过可以硬件改造,但我现在一直找不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