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 305D改四位数显

楼主(2018-08-05):
现在很多电器,待机电流很小,3位数显的根本看不到,想把手里的PS 305D改四位数显网上没有找到教程,想问问坛友有没有改过的或者怎么改,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和技术,谢谢,期待坛友回复,!!!

网友:
换表头就行了,不需要什么技术

网友:
多嘴一句,其实很多电器待机连毫安级的电流都没有,改成四位也看不到。再说,因为要达到5A,电流采样电阻那么小,到毫安级的时候大多芯片跟本分辩不出来。结果要么要换采样电阻,要么用高精度运放放大,不管怎样都要切换表头档位

网友:
看这种精度低,有必要吗。

网友:
这种根本没必要改,要改也必须分档改

网友:
做两条连线,测小电流时把数字表接进电路。

网友A:
我换过表头,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怎么换的,表头在哪里购买的,这几天我一直在等,等着坛友

网友:
改个自动换挡的表头吧,类似自动万用表。不过是我瞎说的,不知道有没有的卖

网友:
我觉得这么高精读用的不多

网友:
当时添置时候没有考虑过mA级别的测量,其实这种有带mA档位切换另一个型号可选的。有五位电流表售......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l415qoocca4 不过量程是3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表头,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阵势 啧啧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