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M8403需要5V多大电流的电源啊?0.7A够不?

楼主(2018-08-05):
PAM8403需要5V多大电流的电源啊?0.7A够不?

网友A:
1.工作电压:2.5V-5.5V。注意:电源电压不要超过5.5V,电源正负不要接反。

2.喇叭配用:4-8欧,推荐用:4欧;喇叭功率:2-8W。

3.可使用电脑USB口5V电源供电,或使用手机充电器USB口5V电源供电,也可以使用锂电池电源。

4.高效率90%, 4Ω负载和5V电源条件下,可提供3W(左声道)+3W(右声道)输出功率。A类、B类等功放的效率仅在30%左右,D类功放在当今绿色潮流下备受推崇。

5.D类功放效率极高,不会因为温升影响音质,而且不用加散热片,占用体积很小。

6.功放板内置消噪电路,电源开启/关闭时没有噼噗噪声;模块具有短路过流保护与过温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工作电压:2.5V-5.5V。注意:电源电压不要超过5.5V,电源正负不要接反。

2.喇叭配用:4-8欧,推荐用: ...

我用的标5V。0.7A的三星手机充电器供电,实测4.3V,声音只能很小的时候正常,稍微开大点就会卡,应该是电流不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标5V。0.7A的三星手机充电器供电,实测4.3V,声音只能很小的时候正常,稍微开大点就会卡,应该是电 ...

是的,电流达不到要求;

网友A:
不知你是用它到什么场合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是用它到什么场合什么用途

电脑音箱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音箱啊。。。。。。。。

可以用电脑里的5V电源啊,引出来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电脑里的5V电源啊,引出来就可以;

USB才0.5A啊,我现在用0.7A的电源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才0.5A啊,我现在用0.7A的电源都不行

你理解错了,我是说从电脑里的开关电源出来的D口里直接引出,USB是从主板上出来的,电流有限;

网友B:
4.高效率90%, 4Ω负载和5V电源条件下,可提供3W(左声道)+3W(右声道)输出功率。A类、B类等功放的效率仅在30%左右,D类功放在当今绿色潮流下备受推崇。
3W+3W=6W,6W除以5V等于1.2A,推荐用5V,2A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高效率90%, 4Ω负载和5V电源条件下,可提供3W(左声道)+3W(右声道)输出功率。A类、B类等功放的效率仅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