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全封闭的LM3886

楼主(2018-08-05):
官方线路,前级2倍增益,穷烧一名,没用什么好的零件,声音暖暖的,家里存的牛一大堆,确没一个合装的,住要是太高了,最后还是要在网上订购一个。噪音很低,接我的12寸,音量开到最大,耳朵贴到喇叭也是只有很小的噪音,具体多少没量,估计不会超过1mv,

网友:
我用的TDA7293感觉也不错;

网友:
LM3886确实声音温暖醇厚,分析力也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A:
绝缘层有必要吗,热阻太大。。。。。。。。

网友B:
做工不错。散热器好!看样子也是借助顶部散热。。

网友C:
做得不错,有前级、喇叭保护电路,前级用什么IC运放?但信号输入线最好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缘层有必要吗,热阻太大。。。。。。。。

确实是会产生热阻,硅脂的效果会好点,不过这个骗子不是甲类,完全没有问题,不装绝缘片的话一定要涂硅脂,使用完全没有问题,也就懒得涂硅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散热器好!看样子也是借助顶部散热。。

是的,利用机壳散热,推8欧的箱满功率输出也不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有前级、喇叭保护电路,前级用什么IC运放?但信号输入线最好屏蔽的。

前级IC很普通,用一般的双运放,5532或4558都可以,两个都试过,声音的差别不大,可能是没细心比较,

现在用的这个输入线效果很好,噪音也很低,没必要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级IC很普通,用一般的双运放,5532或4558都可以,两个都试过,声音的差别不大,可能是没细心比较,

...

我曾把4558和2134做过比较,是在DVD上做的,我只是专注了音色,没有关注其它。4558声音会厚一些,2134高频会好。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这个可以有,理性发烧友

楼主:
金山流氓插件 kbasesrv 强奸主页

引用 网友B:
我曾把4558和2134做过比较,是在DVD上做的,我只是专注了音色,没有关注其它。4558声音会厚一些,2134高 ...

换成2134或许会解析力好,但是觉得还是要提高前级的增益才改善明显,现在才两倍,效果可能不会太明显,提到5到10倍的话就好了。

网友:
楼主很用心啊

网友:
再做个1875,比较下两台机子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电容不错,专业的,耦合电容ERO的。

除了那个ALPS整机最补的就这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