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烟版及各位

楼主(2018-08-05):
见了两个修车的案例:1,一辆红旗h7打不着车,修车师傅说电瓶坏了,把车开到卖电瓶那,卖电瓶的小师傅在着车情况下拿表量了量发电机发电量,发现发电过高,说是发电机坏了.修车的老师傅说是电瓶坏了,让小师傅拿个其他好电瓶替换到车上,再测发电量正常了,老师傅说电瓶坏了,电不够,所以让发电机发电量上升。2,一辆大众志俊车开到卖电瓶那,说是不好打车,小师傅在着车情况下量了量发电量,发现发电量低,说是发电机问题,找修发电机的,这时候电瓶店老板出来看了看说是电瓶问题,因为电瓶非常的烫,而且熄火后测量电瓶电压不够,换了一个好电瓶,着车再测发电量正常了。
第一个案例我还理解点,第二个不太懂,望解释,谢谢!

网友:
第二个电池有局部短路吧。

网友:
    第二个发电量不知是怎么量的,是电压,还是电流,还是电压和电流?

楼主:
第二个测的是发电机电压

网友:
      如果在对电瓶充电的状态下,发动机电压不够,确实有可能电瓶有短路现象,发电机电量正确测量应该是电压加电流。

网友:
第二个电池发烫肯定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