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时代101-A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8-08-05):
如题,搞到一台。有个图纸好下手,另求这机的旋钮,谢谢前辈们先

网友:
我也是没有旋钮,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集里有该图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品相啊!多少钱收的?

楼主:
我这台貌似热底盘的,变压器只有灯丝绕组,也没有拾音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图看看品相啊!多少钱收的?

一个朋友的朋友送的

网友:
新时代型号带A字的都是热底盘线路。用管6A7P,6K3P,6G2P,6P6P,6Z4。整流用6Z4两个屏极相连半波整流。使用悬浮地电路。输出变压器初级有反交流声线圈。外接天线有隔离电容。防止触电无拾音插座。除这些变化以外,可以参考101的电路。

网友B:
新时代牌101-A型(552-6)交流五管二波段(原上海公利电器厂产品)。是一套北京花生管(57年)

下面所有型号都是用一套南京的GT管(包括5Y3整流管)电路相同。

新时代牌101、103、104型(552-7)交流五管二波段(原上海公利电器厂产品)。(58年)

新时代牌102型(552-7甲)交流五管二波段(原上海公利电器厂产品)。(58年)

新时代牌105、106、107,108、109型(552-8)交流五管二波段(原上海无线电器材厂产品)。与上面的电路区别是输出变压器无反交流声抽头。(58年)

以上具体电路见《电子管收音机电子管录音机电路图大全》。

网友:
《---电路图大全》之外的56年产型号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时代牌101-A型(552-6)交流五管二波段(原上海公利电器厂产品)。是一套北京花生管(57年)

下面所有型 ...

感谢于老师,受教了

网友B:
对这个热底盘的型号一直存在异议。终于找到一个出处。图中的整流管6Ц4(漏掉了字母П)就是新型号6Z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热底盘的型号一直存在异议。终于找到一个出处。图中的整流管6Ц4(漏掉了字母П)就是新型号6Z4。

这个从图上看是单二极管,是否没有画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从图上看是单二极管,是否没有画出?

是一种简略的画法,收音机里的整流管除掉串丝机比如35z5等以及老日本再生机里面的12F其余都是双二极管。

网友B:
新时代收音机一种是用GT管5Y3整流变压器分别有6.3与5V灯丝绕组。一种是花生管只有6.3V灯丝绕组。热底盘的是早期产品用的是GT管,但是整流管用的是小管6Z4这样就简化了变压器不在绕制5V绕组,节约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时代收音机一种是用GT管5Y3整流变压器分别有6.3与5V灯丝绕组。一种是花生管只有6.3V灯丝绕组。热底盘的是 ...

谢于老师,我这台整流管是6z4, 热底盘的机,听说高压是直接用市电,机器还没时清理,很脏,但目测只缺旋钮,其他暂时未见缺件,没接触过热底盘的机,不敢妄动,故先来向众高人取经

网友C(2022-05-07):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热底盘的型号一直存在异议。终于找到一个出处。图中的整流管6Ц4(漏掉了字母П)就是新型号6Z4。

是否就是红灯711的π派型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就是红灯711的π派型滤波?

是π型滤波,711是两级,它是一级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