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红灯2t123收音机音量小 故障

楼主(2018-08-05):
求助 红灯2t123收音机音量小 故障   开机收音中波短波音小 灵敏度正常   拾音口 触碰音量大  管子全部换新的了 求指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耦合电容查一下

网友:
旁路电容是否变质或者脱焊。

楼主:
谢谢2位指教 本人小白 还请进一步指出哪个具体元件 谢谢  上个图

网友A:
c15,C16及有关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5,C16及有关电阻。

谢谢老友指导  我试试

网友B:
拾音声音大,C15没问题,你首先检查拾音插孔是否接触不良,拔出插头后弹片没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拾音声音大,C15没问题,你首先检查拾音插孔是否接触不良,拔出插头后弹片没回弹。

这个拾音插口是老式双口的 通过波段开关转换到拾音档  不存在弹片问题 或许波段开关问题

网友C:
  拾音口 触碰音量大说明音频放大没问题。 灵敏度正常(收台较多)说明变频级没问题,中放级可能也没问题。如果感觉 灵敏度正常,与实际有出入,中周有失谐的可能,或者中周有断股。
  上面两个正常排除不大开关接触不良后重点检查检波二极管正向电阻是否变大,电位器内部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好的 谢谢指导

网友D:
中周线圈动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周线圈动过了吧

没动过  蜡封的

网友E:
声音小有这样可能,中周内部断线。关机状态测量中周线圈直流电阻。每只中周初级和次级直流电阻应该相同。如果相差悬殊说明电阻大的一组线圈断股。拆开检查,如果断头在焊片附近尚可不救。在塑料罩内就只能拆开重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小有这样可能,中周内部断线。关机状态测量中周线圈直流电阻。每只中周初级和次级直流电阻应该相同。如 ...

好的  也怀疑中周有问题   谢谢指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声音小有这样可能,中周内部断线。关机状态测量中周线圈直流电阻。每只中周初级和次级直流电阻应该相同。如 ...

中周测试没有断线 正反测量阻值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拾音口 触碰音量大说明音频放大没问题。 灵敏度正常(收台较多)说明变频级没问题,中放级可能也没问题。 ...

2AP16用什么型号代换?手中有1N60  2AP15 2AP9  10等

网友F:
耐压高的,IN6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耐压高的,IN60吧。

谢谢

楼主:
电源牛灯丝绕组 有个焊片空着  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5,C16及有关电阻。

老友 帮我看下你的机器   电源牛接地有个焊片空着  正常吗?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修好了   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