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8-08-06):
如题目所说,“一个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方波或正弦波)由什么决定?”

网友A:
你可以找两个电路对比一下。理论上我猜是频率特性。

网友B:
如题目所说,“一个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方波或正弦波)由什么决定?”

您自己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方波或正弦波)”——饱和或者不饱和...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指LC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
1、频率特性;2、反馈系数;3、输出节点?

施密特电路 的输出不可能是正弦波吧?

网友D:
一般来说震荡电路为正反馈电路.跟你RC充电常数,反馈量和次波有关系.

网友E:
按理说,三极管LC振荡器需要用非线性特性来稳幅,基本不可能直接输出正弦波,经过LC滤波后才可能接近正弦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找两个电路对比一下。理论上我猜是频率特性。

本人较懒,但又想知道。但我想不应该如你所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自己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方波或正弦波)”——饱和或者不饱和...

那他们在设计上如何使其饱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意思,是不是指LC振荡电路的输出波形?
1、频率特性;2、反馈系数;3、输出节点?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我指的是LC振荡电路。象现在的开关电源,看上去好象也是LC振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震荡电路为正反馈电路.跟你RC充电常数,反馈量和次波有关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不好意思,可能我没说清楚。我想我指的是LC振荡电路。很对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说,三极管LC振荡器需要用非线性特性来稳幅,基本不可能直接输出正弦波,经过LC滤波后才可能接近正弦波 ...

但我的理解是:LC振荡电路中,电路本身的LC巳有滤波作用。所以应该输出的是正弦波。不知看法是否有错?

网友F:
正弦波振荡器的构成本质上是什么?
一个环路放大倍数大于1的放大器,还有一个选频电路,适当的负反馈机制防止输出饱和就行了。典型的收音机变频电路,利用基极的直流反馈作用调整晶体管的工作点进而改变环路的放大倍数,RC文式桥正弦波振荡器则是通过二极管钳位限幅等方法实现的维持波形。
至于方波的产生比较多样,可以通过放大正弦波实现,例如放大正弦波以后再限幅,还有其它的各种方法产生方波。开关电源可以采用放大正弦波限幅的方法取得方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较懒,但又想知道。但我想不应该如你所说吧!?

我想说的是在理论上波形的区别是在频谱上的区别。如果使用频率特性的分析方法的话。
正弦波是单一频率。方波是一组频率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弦波振荡器的构成本质上是什么?
一个环路放大倍数大于1的放大器,还有一个选频电路,适当的负反馈机制 ...

其实我是想知道LC掁荡器怎样在电路上看出来是正弦波的还是方波的。
象前面有网有发的"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这电路输岀波形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的是在理论上波形的区别是在频谱上的区别。如果使用频率特性的分析方法的话。
正弦波是单一频率 ...

谢谢!我想要的是实际电路上的区别。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LC掁荡器怎样在电路上看出来是正弦波的还是方波的。
象前面有网有发的"一个简单的升压电 ...

那种根本不是什么正弦波LC振荡器,其波形是脉冲式的。网上搜索类似电路有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种根本不是什么正弦波LC振荡器,其波形是脉冲式的。网上搜索类似电路有波形图。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为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我想知道的——为什么?

因为反馈机制的原因,其一这种电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频电路,谓之多谐振荡器,也就是说其实波形丰富而复杂,其二,晶体管的反转受制于线圈电感,晶体管偏置等多种因素。并不是考固定的选频电路实现因此也就无法发出正弦波,这种电路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生成正弦波需要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开关状态是不行的。因此正弦波发生电路是线性放大器带有选频正反馈和负反馈电路才能生成正弦波,至于方波就是工作在开关状态,理想的方波是顶部平坦,转角锋利一般上下波占空比各占50%的方波,这个就需要双管推挽之类的方波逆变电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反馈机制的原因,其一这种电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选频电路,谓之多谐振荡器,也就是说其实波形丰富而复 ...

这种电路如果加入加速电容或者用电容代替其中的电阻(另接偏置电阻),那电路输岀波形仍然为方波(兂不考虑非常正规的波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知道LC掁荡器怎样在电路上看出来是正弦波的还是方波的。
象前面有网有发的"一个简单的升压电 ...

振荡电路有很多种,你说的简单升压电路,并不是工作在三极管的放大区,而是饱和区和截止区来回变化,这种出来的波形不会是正弦波

正弦波振荡,三极管需要工作在放大区,也就是它其实是个放大电路,没有外部输入信号,是通过输出信号经选频网络正反馈到输入端(常见的放大电路是负反馈), 至于使用LC,只是这种选频Q值高,能过滤掉很多杂波,输出更接近理想波形

网友H:
电路振荡时,正反馈的量经过放大后,刚好等于输出的量,达到此平衡条件,振荡稳定
振荡输出波形的纯度,取决于振荡稳定时,传输曲线的线性度
振荡电路应该具备当正反馈超过临界点后,放大倍数下降的特性,从而使得输出收敛,稳定振荡
对于一般的振荡电路,是通过使电路进入饱和来实现的,非线性严重,所以波形就比较差

而要使一般振荡电路达到良好波形,就必须精细的调整反馈量,使得振荡稳定时,刚好处于线性和非线性的临界点,同时,要使得输出小到波形幅度不超出线性范围,这是难以实现的,输出小,会造成停振,输出大,就超过线性区域了

所以,波形良好的振荡电路,需要额外增加反馈环路,在放大器的线性区间来控制放大量,使之始终不进入非线性区,这样波形就良好了,同时可以保证一定的输出幅度

最典型的,根据输出波形的幅度,去控制放大器的负反馈端,使放大倍数始终在线性区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振荡电路有很多种,你说的简单升压电路,并不是工作在三极管的放大区,而是饱和区和截止区来回变化,这种 ...

我想选频网路会很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路振荡时,正反馈的量经过放大后,刚好等于输出的量,达到此平衡条件,振荡稳定
振荡输出波形的纯度,取 ...

这样的话,由于振荡电路是正反馈电路。很容易引起停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选频网路会很重要吧?

当然重要,要求高的会使用石英晶振,这种振荡出来的波形很好(石英晶振q值高达数千,LC是根本无法达到的),缺点就是频率基本由晶振自身决定,外围参数影响很小,可调整范围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