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C可以判断并行口输出的数据,与预先设定的数据是否一致?

楼主(2018-08-06):
可以判断并口输入的一个数据,是否与预先设置的数据一至?然后通过高低电平输出结果

网友:
有种东西,叫逻辑分析仪,不知你的并口是什么地方上的

网友:
电脑并口输出?用什么语言编程?
我一个串口都掌握不好,电脑串口只用2脚RXD,3脚TXD,5脚GNG三线就可以,而电子在线ISP编程器v2.0,用的是4脚DTR , 5脚GND, 7脚RTS , 8脚CTS,9针串口每个控制引脚竟然都能编程!  水深呀

楼主:
就是简单门电路输出的8位并口,单片机忘的差不多了,有没有现成的门电路IC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门电路输出的8位并口,单片机忘的差不多了,有没有现成的门电路IC可以用

这要看你的8位并口的数据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静态的用表测量就可以了,或用LED灯珠通过亮与不亮显示,若驱动电流不够,加一个反相器芯片。若是动态的变化很快的话,只有通过存储芯片把它记忆下来或通过记录仪记录,然后在显示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门电路输出的8位并口,单片机忘的差不多了,有没有现成的门电路IC可以用

74LS688
74HC688
等8位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S688
74HC688
等8位比较器

这个可以,8位输入端与设定端完全一致,输出才为低电平,否则都为高电平,是这样理解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8位输入端与设定端完全一致,输出才为低电平,否则都为高电平,是这样理解的吧?

是的,688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688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为什么叫幅度比较器,有点像与非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为什么叫幅度比较器,有点像与非门

也许8位“幅度”比较,在这里强调的8位二进制的“值”比较,也就是8位0/1的比较,以便与模拟比较器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为什么叫幅度比较器,有点像与非门

688 是“等值”比较器,你说的幅值比较器是 682~687,它们还真不一样。688 只能比较输入 P 和输入 Q 是否相等,682~687 则和模拟比较器一样给出 P>Q 和 P=Q(如果两者皆否说明 P<Q)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