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求助,上海144

楼主(2018-08-06):
前段时间购的一台上海144电子管收音机,箱体完整有脱胶,度盘少了一大半,喇叭布破损,经过简单的清洁打理,更换喇叭布等,已经勉强能拿出来见人了,度盘我是自己根据剩余半块及网上高清点的图片大概设计的,将我所关注的注意点告诉朋友,并请他改成亚克力材质的,效果还不错。所有外部打理完之后通电测试,中波短波都没有收到任何电台,短波调幅时有呜呜尖锐的叫声,怀疑是6U1变频管老化,买来新管装上,短波立马正常收音,只是偶尔有卡啦的噪音,应该是双联清洗的不够彻底,仔细看双联空开,发现铝片面壁上有一些顽固的异物,这两天准备使用超声波清洗机彻底洗个澡,应该问题不大。前几天,仔细观察了下,发现中波振荡线圈有断线,琢磨着焊上,依然收不到台,但是声音音量正常,却没有任何调对台的正常反应,怀疑还是振荡线圈没有起震。打理机芯过程中,发现几个线圈底部脏的很,于是手贱拿棉签沾95%高浓度酒精擦拭,结果悲剧了,清理完之后,短波继续没台,但两个短波波段也没台了,而且两个短波波段音量明显比之前小了很多。总结两个问题请教坛内老师傅,第一,中波振荡线圈虽然接线了,但因为看不太懂电路图,不知是否接线有误,还有在焊接过程中烙铁温度是否会导致线圈细铜线损坏,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下。第二,现在短波两个波段都音量偏小,且收不到任何电台,是否是清洗时线圈受潮导致,还是断路了?清理的时候已经非常小心了,感觉不应该是断路。现在已经放到飘窗上晒太阳去潮了。下面附上该机电路原理图以及手绘的线圈接线示意图,还望各位师傅不吝赐教,因为太喜欢这台机子了,之前买了两台红灯711,一台海燕T241的晶体管,很希望最后长久收藏海燕及这台上海144两代经典国机,大爱144的琴键以及古朴大气的外观,还有那种纯净的声线。

手绘的草图示意下,这个是从度盘方向看,第一个线圈

手绘的草图示意下,这个是从度盘方向看,第一个线圈

该机的电路原理图,请各位老师参考

该机的电路原理图,请各位老师参考

就是这个线圈明显断线

就是这个线圈明显断线

网友A:
以前拆过年久的中周里面的线一碰就断,受氧脆化了!

网友B:
中短波无声,波段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可能性较大,不如拆了重装,更换天线线圈、波段开关、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短波无声,波段开关触点接触不良可能性较大,不如拆了重装,更换天线线圈、波段开关、垫整电容

中波段的声音正常,只是没台,短波在清理之前都正常,大概波段开关没多大的问题,只是这天收音机确实好多线路都锈掉了,之前发现波段开关下方各波段之间的铁丝焊接少了好几根,看起来像是斜口,像是剪的,不过后来想想,大概是锈段了,所有断掉或少掉的都已补焊过了。昨天我特意看了下,波段开关个触点都除锈过,很亮。短波线圈受潮不起震,会不会引起声音小的故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年久的中周里面的线一碰就断,受氧脆化了!

是的,连波段开关下面的铁丝都锈断了好几根了
奇怪的是个电子元件倒是很完整,没有发现鼓包啥情况,字迹清晰。

楼主:
是我提的问题太简单了吗?

楼主:
还是太复杂了?三言两语不能道破?。。。。静待高手解惑。

网友C:
中波环境如何?没有磁棒天线的机子在室内基本收不到台,把软线天线接长3米扔出窗户试试。短波你碰断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C:
你转换波段开关是否不到位,产生接触不良?中波若有台了后还是加装磁棒天线吧,可以从难受到享受。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环境如何?没有磁棒天线的机子在室内基本收不到台,把软线天线接长3米扔出窗户试试。短波你碰断线的可 ...

中波靠窗位置算是好点的,海燕t241可以收到不少台,前天短波还能正常收听,我也是怀疑线圈碰断了,可是又不知该怎么定位是哪个线圈,一共6个,一个中波振荡,有一个陷波,两个短波天线,两个短波振荡,不知道怎么判断线圈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转换波段开关是否不到位,产生接触不良?中波若有台了后还是加装磁棒天线吧,可以从难受到享受。也不难。

按道理不应该两个短波波段的开关都不到位啊,144是自带可旋转磁性天线的,这也是当初非要买它的一个原因,谁知并没有达到预期,也可能是之前线圈断线,我没处理好的缘故吧

网友D:
看有帮助吗:

补充内容 (2018-8-7 20:55):
这是坛友:liuwen 的维修笔记中的插图,在此再次感谢  liuwen !

补充内容 (2018-8-8 21:42):
该图的出处我又查了一下,我记述的有误。来源在这:请教上海144各路线圈识别,见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3348

感谢,坛友:gray.

楼主:
谢谢您,这个示意图对于我这个初学者而言,非常有价值,这样就可以跟电路图一一对应起来了

网友C:
中波线圈如图,按图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波线圈如图,按图查找

谢谢您,昨天拿螺丝刀触碰过这两个电容的触点,声音立马变得很大,类似正常音量。晚上回去我拆下来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有帮助吗:

补充内容 (2018-8-7 20:55):

你做事真是严谨,赞一个

楼主:
该机现在已恢复,原来是一个电阻接地了,难怪摸底座会有感应,声音变小。

楼主:
看来电子管收音机还是蛮皮实的,没那么娇气

网友E:
现淘宝,闲鱼144多的是,再整一台完美的,省的这么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淘宝,闲鱼144多的是,再整一台完美的,省的这么折腾了

像我等手残党,如果从经济方面考虑还真不如直接买一台成色好,功能好的,收一台看似便宜点的坏机,修复成功一来浪费精力,二来,其实为了打理的顺眼,单单是后期更换各种类配件的费用就足够再买一台了,配件太贵了,有的甚至都找不到了。不过,欣赏是一方面的需求,折腾是另一方面的乐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等手残党,如果从经济方面考虑还真不如直接买一台成色好,功能好的,收一台看似便宜点的坏机,修复成 ...

弄一台旧机回来,可以慢慢的打理,从中学习不少的知识,也在修理的过程得到了乐趣......何乐而不为

网友(2018-12-22):
好帖子我也有个144 的问题。请教大家。有台144。音调的三个按键开关没了。想用上海163-6的咋代替。144的音调开关引线是6条。而163-6的是3条。线路跑不通。请大家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