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罗拉的PDA充电底座,会拆不会修,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2018-08-06):
这个是PDA的通讯/充电底座,输入时安卓的MICRO USB,内部有一小块电路板,两根针,正常两根针之间电压应该是4.2V左右,实际插好USB口后测量,从大概4.0V开始,电压不断下降,一直降低到0,一些信息如图,一般怎么分析?

楼主:
外观图片是这样的。

网友:
可能是正常的,输出端加负载试一下!

网友:
还是三星的座冲  好改装18650充电器............

网友A:
不接电池可能会不工作,单接一块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电池可能会不工作,单接一块电池试试。

这个PDA的连接方式是这样:

1.PDA有单独安卓口,插线(连接USB充电器)可以充电。

2.底座跟USB充电器连接,然后,两根针直接连接PDA底部的两个圆的金属触点(不是直接连接电池),

已经拿PDA试过,直接连安卓口可以充电,放底座不充电。

所以,请继续指点。

网友:
4.2v1124Сá

网友B:
某宝4.2v锂电充板,充满转灯只要1块2,邮费4块,思路,输入输出,输出条件,估计IC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4.2v锂电充板,充满转灯只要1块2,邮费4块,思路,输入输出,输出条件,估计IC不良了。

谢谢,终极方案只能如此了。

网友:
鱼吃荷花的场景还真没见过,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