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接头经常断开来,是质量问题吗?怎么修复?

楼主(2018-08-06):
就是下面这个东西,老是断下来,不知道是怎么压接的,请教有懂的怎么再连接上的老师吗?

网友:
套管和线尺寸不配套。。。。。

网友:
屏蔽芯没有了,匹配不上,

网友:
重新压线,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A:
剥最外层塑料皮的时候一定不能用刀刃伤到屏蔽层金属网,防止伤害金属网的抗拉性能。铜管箍的总长度最好选长一些的,铜箍一半的长度压在上端,一半的长度压在带外皮的信号线上然后压好,再用比刚才小一号的牙口压下面一半(压五分之二处),慢慢的压,使管箍压紧塑料皮

网友:
一把斜口钳,就能给你重新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最外层塑料皮的时候一定不能用刀刃伤到屏蔽层金属网,防止伤害金属网的抗拉性能。铜管箍的总长度最好选长 ...

谢谢,

办法很好,用什么设备压呢?

钳子不行,一压就扁了。我试过。有专用设备吗?叫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办法很好,用什么设备压呢?

就叫“冷压钳”,六角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冷压钳”,六角形的

谢谢,我就算找压这个的东西

网友B:
点一点502不行吗,压接后再坏了就得换新的,有些事别太追求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点502不行吗,压接后再坏了就得换新的,有些事别太追求完美,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

我怕粘接胶之类的会渗透到屏蔽网和外壳之间,造成更加接触不良啊,没敢用。

楼主:
我买的是成品的东西,没有带屏蔽层外绝缘皮压到里面,经常弯折,屏蔽线都断了,所以就调出来了。

网友:
屏蔽层已经断了。。找细铜线把屏蔽层密绕一圈,再绕到钢套上焊接一下。可以暂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