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机问题

楼主(2018-08-06):
最近搞了一个EPSON   EMP-6000大投影机插电试机电源灯闪其它灯都不亮风扇不转投影灯泡不亮,是什么毛病请指点多谢。

网友:
可能是灯泡已经挂了。

楼主:
灯泡没挂现在开机了但是一分钟灯泡灭了温度灯亮起风扇转

网友:
可能有 一个风扇没转

网友:
投影机的检测感应零件比较多,基本都是温度和散热方面,只要主板和电源不坏,就看风扇和温度感应器是否正常,灯泡用久了也会启动不了,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另外,DLP的机子还要检查色轮是否正常。

楼主:
我的机子不是DMD那种没有色轮的,有一个D6F-V不知它是起啥做用?

网友:
主要考虑散热问题,检查开机是有些传感器可能没工作,(断开的)!!!

网友:
灯泡的使用时间到了,换灯后清零。

楼主:
灯泡才600小时亮度很好,从新装机有一个D6F -V电压电流传感器不知安装在那里了,请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