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测的市电波型这么难看

楼主(2018-08-06):
如题

网友A:
3次、5次谐波严重,供电质量不会如此不堪,最常见的原因是示波器的地线和探针不属同一个回路,直接测220v波形接地夹接零线,探针接火线,测变压器次级绕组波形要直接从同绕组两端取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次、5次谐波严重,供电质量不会如此不堪,最常见的原因是示波器的地线和探针不属同一个回路,直接测220v波 ...

我就是通过一个降压变压器降到15伏左右,直接测的次级两端,还用了个示波表测,也是这样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通过一个降压变压器降到15伏左右,直接测的次级两端,还用了个示波表测,也是这样的波形

一般的变压器设计都是把磁通密度选得偏大,铁芯进入饱和区,激磁电流出现尖顶波,感应出的电压也是尖顶波。当你有调压器时,可以把变压器的初级电压降低,逐步调节电压,使得刺激波形恢复正弦波,这时候刺激和初级的电压波形就一致了。
或者把示波器通过10比1探头直接看市电,就会是正弦波了,最多有点尖峰和毛刺。但要注意安全,火线和零线不可对调了,零线必须接示波器的地端。示波器外壳的接地可暂时去掉,以免漏电保护器跳闸,过后记得恢复原状。

网友:
换另一个变压器测试也一样?

网友:
市电经过变压器后,估计由于铁芯的磁场变化随市电的电压变化不是线性的,所以波形失真难免,我的测试结果也一样(所接的变压器为1~2W的小变压器)。

看波形,每个周期初始时输出的电压偏低,也就是初始磁场的建立慢于电压的增加。

网友:
我这里50Hz波形还可以,不过波形顶端有干扰像频标一样,应该是可控硅电风扇调速器干扰。我放个小电容就可滤掉。

网友:
模拟示波器测的50Hz波形。

网友:
这是我用变压器式电烙铁的次级测得的波形,空载电压是0.8伏。上边的是空载波形,下边是负载电流12.5安时的波形,可以看出,加一定负载后,波形有所变化,这个变压器是150瓦的,加的负载不到十分之一。可以看出,即使空载,波形也有一定变形,负载后,变形更大了。但我觉得这主要不是磁饱和的原因,因为只加了不到十分之一负载,距离磁饱和还很远,波形变形主要是铁心的磁化曲线造成的,我们知道,铁心的磁化曲线不是一根斜的直线,而是一个类似平行四边形的封闭曲线,主要原因是铁心都有一定的剩磁,就是说线圈的电流加大,铁心的磁场也加大,减小电流后,由于剩磁原因,铁心磁场并不会立即减小,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磁场才会减小,电流为零时,磁场不为零,加一点反向电流,磁场才为零。是这个原因,造成了变压器的输出波形不是理想的正弦波形,而是有一定变形,加大负载后,工作在磁化曲线的另一段了,所以波形也有所改变。

网友:
把时基改为5ms的波形:
空载
负载

网友:
觉得楼主的波形失真要比我测得的大很多,应该不是示波器原因,可能是变压器的铁芯比较差。

网友:
厉害。高档的波表。我还用大的。有空试下

楼主:
换了个变压器果然好看多了

网友B:
建议去掉变压器,直接用个1M的电阻接220v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去掉变压器,直接用个1M的电阻接220v试试?

你这样测过吗?有点怕怕的

网友:
不如用22个10k电阻串联分压。取接零线那一端的电阻两边电压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测过吗?有点怕怕的

测电笔就是通过1-2M欧的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电笔就是通过1-2M欧的电阻

不能拿试电笔来类比,用示波器测市电由于是共地,很危险,容易烧机器,不要尝试。据说用带隔离的示波器或探头可以,但很贵,一万起步。或者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用使用电池的示波表来试试,我没试过,不敢保证,这种意义不大的试验最好不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拿试电笔来类比,用示波器测市电由于是共地,很危险,容易烧机器,不要尝试。据说用带隔离的示波器或 ...

如果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足够高,隔着绝缘也可以测出波形吧?有些万用表有NCV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足够高,隔着绝缘也可以测出波形吧?有些万用表有NCV模式

阻抗与纯电阻是两回事,当然,不接入电路,只用探头逐渐接近电线外皮,也可能感应到波形,示波器坏不了。如果简单串个电阻能解决,那些带隔离的示波器不用卖那么贵了。我虽然也有商家配的1:100的高压探头,仍不敢直接拿它测市电,而且测市电也没什么意义,波形好坏又怎么样?你有能力改变它吗?对没有意义的事情去冒险是没人会干的。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绕组不够产生的波形。

网友(2018-09-10):
示波器不能直接测市电,要加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
非得测就接个好点的线性光耦吧,虽然会有点失真,也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2018-10-14):
变压器性能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