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小塑料齿轮怎么修复

楼主(2018-08-06):
这个小塑料齿轮是一个波段开关里的执行机构,齿轮齿条
工作时,旋钮轴插在齿轮方孔里,转动齿轮,从而带动齿条切换波段
现在小齿轮裂开了,我用AB胶粘过,但只要一插上旋钮轴,旋钮一转动,齿轮就裂开了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感觉齿还问题不大,找两个大小合适的垫圈,在两个平面用胶水简单粘一下再在平面上打孔用小沉头螺丝固定,强度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大小合适的黄铜材料,用什锦锉刀造一个,

俺的想法也一样,不是太复习的东西,重新加工一个比补来补去好!

网友:
先用502 粘上 ,然后每个断口部位用电阻元件腿弯成U型用烙铁加热埋进去,注意眼睛别在正上方,502 被加热后刺激眼睛,然后再用AB胶糊上,等凝固后再修整形状。。。。

网友:
从齿轮的结构上看,粘起来做个沙模,浇铸,整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
说明胶不够好

网友A:
找个大小合适的黄铜材料,用什锦锉刀造一个,

网友B:
最快就3D打印。但是打印的材料不能承受太大的力量,要是受力大就弄个金属的

网友C:
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用细铁比弯成一个圆圈,大小合适,再用电烙铁把铁圈加热烫入齿轮中,两侧各烫一个,应该能满足要求,不妨试试,这种办法我经常采用。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简单易行的办法,用细铁比弯成一个圆圈,大小合适,再用电烙铁把铁圈加热烫入齿轮中,两侧各烫一个,应 ...

好办法,跟二楼异曲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就3D打印。但是打印的材料不能承受太大的力量,要是受力大就弄个金属的

谢谢提醒,卖首饰的柜台能打印,我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大小合适的黄铜材料,用什锦锉刀造一个,

中间的方孔怎么弄?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方孔怎么弄?谢谢回复

钻两个稍小点的圆孔然后什锦锉修整

网友:
洗干净+夹板+整形。

网友:
用石膏翻模具,再加热注塑即可

网友D:
这个齿轮结构不好,修好也很容易再次坏掉,我看中间的主轴是金属的,可以用砂轮机将中间的主轴打磨出几条产生倒扣的沟槽,然后用AB胶将齿轮和主轴粘死,就像塑料件镙纹孔的镶件一样的原理,用金属主轴增加齿轮强度。

网友:
胶水502,尺寸不要紧的话AB胶

网友:
我看不是很复杂的件,自己没事了,找一块合适的料,拿锉刀慢慢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齿轮结构不好,修好也很容易再次坏掉,我看中间的主轴是金属的,可以用砂轮机将中间的主轴打磨出几条产 ...

有见地,谢谢回复

网友:
找块塑料,一磨一挫搞定,

网友:
爱好这一行的,一般都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建议你重新做一个,材料可根据你自己的加工能力,有能力就弄个金属的,没能力,找块尼龙材料用小刀刻也可以,制作时先把厚度做好,再做方孔,再做凸台,最后做齿,齿是定位的,第一个要做准以后,依次完成。

网友:
有条件用加工中心,或用线切割,自己闲的话用锉刀锉,这可能是八级工干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大小合适的黄铜材料,用什锦锉刀造一个,

这才是正解。塑料老化了,怎么粘都不行。

网友:
这个不难,找懂CAD制图的画张图,然后找根大小差不多圆形槊料王贴在上面,自己用裁纸刀刻出来

网友:
用蜡倒模后树脂浇铸,材料易找成本不高,强度还可以

网友E:
找玩雕刻机的 雕一个   一会的事。。。。。

多大模数的 齿轮?

多厚  我看看我这有料不。。。。。。

网友:
自己造一个,铜的做不出来就用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玩雕刻机的 雕一个   一会的事。。。。。

多大模数的 齿轮?

谢谢,经过计算,模数是0.5
已经淘宝了一个塑料齿轮,装上很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经过计算,模数是0.5
已经淘宝了一个塑料齿轮,装上很合适

模数0.5 还真是个麻烦 我没那么小的刀。。。。。

找到了就好

网友(2018-09-08):
用环氧树脂翻模

网友:
这个活如果被我遇到、前提是不缺肉。我第一步想到的就是先用502粘合;然后在齿轮中间用钢锯条片锯一道深槽,然后用铁丝沿槽捆紧、用哥俩好修补锯槽,应该就能使用。

网友:
形状不是很复杂,还是机加工一个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