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NE605/SA605

楼主(2018-08-06):
有谁用过NE605?效果如何?看了资料发现灵敏度可达0.22uv。好的话打算做收发机用(可以再加一级高放)

网友A:
是2.2uV,, 字数补丁

网友B:
我用过NE605,它就是强大的NE602(NE612)+中放而成,在2009年,我还制出了PCB,玩得很开心.详细资料文档为"AN1994"(网上有).当时就设想用它来制做50MHz业余频道HAM收发信机.我电台呼号是BH7KHV.

网友B:
制做中也发现,这芯片虽然强大,但是不如用2SC3357高放+NE602+MC3361做接收来得方便.
摩托的MC3361是烂大街的中频接收芯片,国产的也很好用,使用和调试很方便,2元钱1片,3.6mA的守候电流秒杀众多高性能接收芯片.

楼主:
我在淘宝上发现NE605比较贵,贴片的还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NE605,它就是强大的NE602(NE612)+中放而成,在2009年,我还制出了PCB,玩得很开心.详细资料文档为"AN199 ...

有原帖吗?有电路图吗?参考下。最怕晶振买不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2uV,, 字数补丁

的确是0.22uV,没错。

网友:
NE605/SA605

网友:
看了铃木宪次的文章后,决定DIY 50MHZ收发信机,当时选的就是SA605这颗IC,原因简单:它是真正的从天线输入到音频喇叭输出的"接收机芯片",当时我还入了一台松下的150MHZ FM/AM 信号发生器.

网友B:
无数次DIY表明,用单片的接收芯片并不好调试,而且价格贵,转而向传统的"NE602+MC3361C中放+低放"方案.成功了
MC3361C静噪电路很容易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数次DIY表明,用单片的接收芯片并不好调试,而且价格贵,转而向传统的"NE602+MC3361C中放+低放"方案.成功了: ...

MC3363就是这个例子,功能全面但是价格很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制做中也发现,这芯片虽然强大,但是不如用2SC3357高放+NE602+MC3361做接收来得方便.
摩托的MC3361是烂大街 ...

MC3361好象是旧型号了,新型号是2次变频的了

网友:
NE605/SA605有一个优点,其混频-中放,以及中放-限幅的输入输出管脚都引到了片外,很方便接2个陶瓷滤波器,提高选择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3361好象是旧型号了,新型号是2次变频的了

新型的MC3362,MC3363,MC3367都用过,都失败了,升级版的IC,做个高频PCB板能把人整得怀疑人生~.

网友(2019-01-04):
引用 网友B:
新型的MC3362,MC3363,MC3367都用过,都失败了,升级版的IC,做个高频PCB板能把人整得怀疑人生~.

你好,我咨询一下SA605这颗料,我看到别人板子上将3,4脚,也就是LO的外部晶振脚短路。请问这样做那MIX还能工作吗?望指教

网友B:
SA605其实就是混频IC SA602+中放IC SA614两者相加制造而成.详情请参考这两颗IC的规格书.另还有一份关于SA605/SA625的详细中文规格书,请网上搜索"AN1994",它里面讲得太详细了,全世界就它最详细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605其实就是混频IC SA602+中放IC SA614两者相加制造而成.详情请参考这两颗IC的规格书.另还有一份关于SA60 ...

施静噪控制的一种更好方法是,将带通音频信号与来自未静噪音频的
高频彩色FM噪声信号进行比较。当基带信号不存在时,由于调频噪
声的自然属性,从未静噪音频输出出来的噪声就比较强。因此,外部
比较器的输出将逐步增高(连接到SA605的引脚5上);它将使音频
输出静噪。当存在一个基带信号时,带通音频电平将起决定性作用,
音频输出现在将不会使音频静噪。 这个咋实现呢?

网友:
上传一个中文的数据,图片格式。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D:

施静噪控制的一种更好方法是,将带通音频信号与来自未静噪音频的
高频彩色FM噪声信号进行比较。当基 ...

2025年5月6日,目前来讲静噪方式有3种:
1.噪音静噪,利用噪音本身信号整流后输出电流来控制语音功放芯片的供电,实现静噪,老师上面讲的就是这个原理。
2.导频静噪,比如FM广播电台同步发出的19KHz信号调制在信号种,最后也是解调出来控制开关实现,军队用的无线电就是这原理。
3.语音音节静噪,具体网上有,我就不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