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断电不记忆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前段时间淘了一台车机,有九成新,有CD,am,FM收音,线路输入,USB等等,挺不错的,讨回来配了电源,一对不错的音箱。听感不错,特别的CD很震撼。就是有一个问题在断电以后,所记忆的电台,高低音调节,都没有了,开机后需要重新搜索电台,和调节高低音。我只知道车机在汽车上时有一个正极线是常通的。请有经验的老师指导指导,总不能电源一直开着吧!谢谢

网友A:
拆开自己修修呗,都来到矿石了,这点问题还算问题吗

网友B:
就是主电源一直有电就没事,在车上的时候关机是钥匙控制的,就是把ACC线与12V断开机器就关了,主电源还是一直通的。想要一直保持设置,需要在主电源端子上接一个9V—12V的电源持续供电,这个电流非常低,应该不会高于100mA

网友:
不知道车机里面有没有像cmos那样保存数据的cr2032锂电池的东西

网友:
我曾经在网上买了个车机,用一个18650的电池串一个1n4007接入机子内部5V的电压上,在一个78L05的输出端,电池供电不到10ma,这样能顶上一个星期没事,就电池充电麻烦。也曾经尝试过在这个二极管上并一个电阻,让机子工作时能适当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电源一直有电就没事,在车上的时候关机是钥匙控制的,就是把ACC线与12V断开机器就关了,主电源还是一 ...

估计电流很小,否则车上电瓶几天时间不开车的话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自己修修呗,都来到矿石了,这点问题还算问题吗

..........

网友:
这么说吧,这个是车载改家用一般都会遇到的,因为车载电源一根是b+,主电源线,也是记忆线。acc线成称为控制线,这个是控制开关机的。对于你这台机器来说的话,除了常通电,其他无解。机器通电的时候,acc断开的话,有记忆,耗电也小,15m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主电源一直有电就没事,在车上的时候关机是钥匙控制的,就是把ACC线与12V断开机器就关了,主电源还是一 ...

我车总静态电流在16ma左右,要是单算车机静态电流应该更小;

网友:
可以找到维持记忆的那根线,接上个电池组,平时耗电应该很小的;

网友:
我的就是用一个开关电源12V长接,装一个按钮开关代替ACC开关。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个悦动cd,曾试过4只镍氢电池串联断开ACC时耗电几毫安好像,太久忘了。要经过二极管,不然接入电源会对电池大电流充电!现在吃灰呢,声音实在不好听。

网友:
我的车机也遇同样情况,不断电就行,否则,重设定.

网友:
我有台道奇车机,也是不记忆台了,加了个充电电池,大半个月不开机就没电了。

楼主:
有没有能改电路的大侠,改电路后断电后可以记忆,有好多FM收音模块断电后是记忆的。

网友:
还是换个能断电记忆的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能改电路的大侠,改电路后断电后可以记忆,有好多FM收音模块断电后是记忆的。

javascript:;只有如照片这些情况可以改电路,待续

照片一的CPU的7脚为推动液晶显示电源脚,而4脚和8脚是钟电源和各种设置记忆体电源,如果在机外的数据

保持电源线接一微型12V电源即可做到保存一切数据.

或者,按照片二更改机内印板线路,见电池处其实可用5V/数法拉的钮扣保持电电池,或180ma/h镍镉电池,当然,

这个方法比上一个机外加微型12V电源需技术量/工作量大太多了.

第三,也许机内本巳有数据保持电池,不过数年后失效,这种情况大都有电液从电池漏到主板上,宜先请洗干净,再

换入新电池,以防漏液又蚀坏新电池及漏电使保持数据及时钟的愿望失效

不知为什么,大部分家用调谐器都使用掉电不掉记忆的CPU品牌,而汽车机却不用,真气人

楼主: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半小时关机怎么解决

网友:
很麻烦吧。却有半小时关机。得有专业写码没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