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春雷3p2中波收不到台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最近在维修一台春雷3p2,该机三个波段,其中短波1-2收台正常,中波有声无台。测磁棒线圈,电阻3欧基本正常。用遥控器对着磁棒按,喇叭声音无变化,初步怀疑中波不起振。测量C19正常,各个三极管,电压都基本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
波段开关也检查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如果波段开关有问题,中波段喇叭里应该没声音

楼主:
中波磁棒线圈也测了,都正常

楼主:
哪位老师指点迷津!!

网友:
检测本振工作与否的方法很多,你可以用一个工作正常的机器调谐到 990 KHZ,把 3P2 的双连旋到最低频率,正常的本振的信号应该能被正常机收到。或者测量变频管的发射极电压,然后短路本振连的动定片,电压应该有变化。

楼主:
郁闷,搞了一个礼拜了,中波还是有声无台,谁能帮帮我看看。

楼主:
波段开关我用了跳线直接连元件,越过了开关,结果不行。说明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要确定BG1中波直流工作点否正常,在线测试振荡电路元件正常与否,再短路振荡双连比对BG1发射极电压是否有变化。曾经遇到中波振荡线圈霉断造无台故障。一孔之见,大师接着上课

网友:
确认输入回路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查:B4及周围的原件,C17、C18、C19等。

楼主:
按楼上老师放法试了,电压无变化,应该是中波不起振。先后测试C8、C11,都正常。替换C17,故障依旧。搞了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
C13半可变电容器查了没,板子受潮没,这几天高温,正好晒一下

网友:
有示波器吗?看下是否振荡。没有就去买一个20Mhz的,也就200-300这样

网友:
中周附近的瓷片电容检查一下,我就是换了一个6800p的电容好了,之前故障一样

楼主: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去买一台二手的20MHZ的模拟示波器好啦.也就200-300元这样,有了它,修理收音机就不用靠猜了.

网友:
关注,看各位高手大显神通。

网友:
如果本振正常,天线有问题也能收到电台,把病机调到最低频率的刻度,用另一台好机尽量靠近病机收一下看能否收到信号。
若收不到,无非和本振有关的可调电容、线圈和三极管出现虚焊、短路断路问题,认真排察肯定能找出毛病。

网友:
换根磁棒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老师指点迷津!!

如果短波波段收音正常,检查一下中波变频级两个瓷片电容是否失效,1.基极下偏流旁路电容,2.发射极本震耦合电容,维修中多次遇到瓷片电容失效引起本震停振。

网友:
      中波的震荡电路起不起振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加一只检波二极管来判断,可选择1伏量程,将黑表笔接地,红表笔通过二极管接震荡线圈的抽头,若电压表有示数,说明电路起振。还可以通过测量变频管的发射机电压来判断,短路可变电容的震荡连,若变频管发射机电压有变化,说明起振。若与中波震荡电路相关的电容都是好的话,那就是震荡线圈的毛病了,测量一下震荡线圈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