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C 4070D电桥故障

楼主(2018-08-07):
最近修一块MIC 4070D电桥,测试开机电流过大(60mA正常是10mA),检查发现只要一接上图中的运放061,电流就会过大。什么原因请教各位高手,Q22 Q23三极管其中坏过一直已更换,这个三极管需要配对码?图片上网上找的,请无视上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这里Q20和Q21的接法,是利用三极管的be结,作为稳压管背靠背连接使用(估计约等效为6v的稳压管),为电路提供箝位保护作用。从图中看,一旦负接线柱的电位低于约-1v,这个两只管子就会导通。你试拆下其中中一只,若电流过大的问题消失,则说明负接线柱电位不正常(过低),可据此作进一步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Q20和Q21的接法,是利用三极管的be结,作为稳压管背靠背连接使用(估计约等效为6v的稳压管),为电路提 ...

谢谢,同时我想问下Q22和Q23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A:
Q22和Q23是配合运放工作,起扩流作用。有了这两只管子,运放输出端处,可输出高于运放最大电流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2和Q23是配合运放工作,起扩流作用。有了这两只管子,运放输出端处,可输出高于运放最大电流的电流。

明白了,谢谢小鬼头老师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Q20和Q21的接法,是利用三极管的be结,作为稳压管背靠背连接使用(估计约等效为6v的稳压管),为电路提 ...

我把Q22,Q23拆掉以后电流正常,但管子也没坏,想破脑袋,找不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Q20和Q21的接法,是利用三极管的be结,作为稳压管背靠背连接使用(估计约等效为6v的稳压管),为电路提 ...

请教下老师这个原理怎么样的呢?很少见到

网友:
应该不算是什么原理,是三极管的be结特性使然。较少人留意到三极管有这种be结类似稳压管特性,但你用指针表高电压欧姆档测一测be结,就会发现,be结的表现与稳压管是一样的。此电路就利用了这一特性来工作的

网友A:
楼主换过那块tl061吗?应知道,不同厂的tl061,其静态电流是不同的。本扩流电路是基于此IC的静态电流来设定Q22和Q23的工作点的。若你换上的是静态电流大的运放,必然引致此两管流过过大的电流,从而引发主楼描述的故障。我曾测过,tl062(061的双运放版)不同厂的,静态电流相差可以超过一倍。建议楼主找静态电流小的061试一试,可能就解决问题了。多说句,061的原厂是ST公司,ST的061静态电流是甚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过那块tl061吗?应知道,不同厂的tl061,其静态电流是不同的。本扩流电路是基于此IC的静态电流来设定 ...

我用的是062换的,也换过其他运放,有的换上去电流达100多mA,看来是得多找几片换下看。

网友:
对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061,可以修改一下Q22和Q23的工作点设置。方法是,将那两只3.3k电阻改小一些试试,比如改为1.5k或2.2k之类的

网友:
用062代061?噢。。。一般电路里允许这样做。但用在这个扩流电路里,是绝对不行。

网友:
查看了我以前的记录,正负4.5Ⅴ供电下,实测ST的062是0.25mA,Ti的062是0.30mA

网友A:
楼主还是先找单运放的tl061吧。厂家不是吃素的,正因为扩流有特殊要求,才安排使用单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先找单运放的tl061吧。厂家不是吃素的,正因为扩流有特殊要求,才安排使用单运放

谢谢老师,确实是运放问题,现在更换后已正常使用。就是表有点老,反应速度有点慢。再次感谢。

网友:
修好就好。恭喜楼主了

网友:
其实性质有点类似齐纳二极管管,作为钳位稳压用,有的万用表也用这种电路结构。

网友B:
能否把电路图分享一下?我有这个表也坏了,啥档位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把电路图分享一下?我有这个表也坏了,啥档位也没反应

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也是网上找的局部图,没有全部电路图,你看图片上的问题,并非我这块表所出的问题。

网友(2019-04-06):
朋友你好,你有这个电路图吗

网友(2022-11-30):
电桥的电路图能够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