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载低音炮电源线用多粗的电线的选择,请教师父们。

楼主(2018-08-07):
前几天装了个拆车的功放,感觉效果提升不大。
于是买了一组喇叭,2高音2低音2全频。没有单独的低音炮。目前还没装车,效果还未知。
刚刚看到论坛里有个低音炮卖,价格也便宜于是买了一个。
但是电源线我不清楚用多大的几平方的合适,有的说要6平方10平方。我不太懂,所以请教一下师父们。

网友:
6平方10平方?1平方估计都绰绰有余

网友A:
纯度高的0.5都可以,又不是什么交流过载。

网友:
普通的双交线拆开一条就行.你这个低音炮需要3根线.
"-"接搭铁,就是随便姐车身的铁上.
"+"接常电
"R"接功放控制或者A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度高的0.5都可以,又不是什么交流过载。

12V电压,要达到大功率,不是应该加大电流吗?这是不是要粗线的原因?

网友:
    说的对,这和电压高低有关,和220V供电相比,是要粗点的。

网友B:
这个有源低音炮挡次不高,用2.5到4平方可以了,再多也是浪费。如果以后要升级大功率低音炮,最小10平方起,16平方不算粗。我的四声道索尼甲乙类汽车功放总最大不失真功率有350W,用了优质的10平方线。这条正负极加起来总长7米的电源线,负极没有接车壳搭铁,正极接入一个50A的保险,功放输出最大不失真功率时压降约1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源低音炮挡次不高,用2.5到4平方可以了,再多也是浪费。如果以后要升级大功率低音炮,最小10平方起, ...

16平方有必要吗?难道朋友要在车里面嗨吗?

楼主:
感谢师父们,本来想用装修用的电线,后来还是图省事买了淘宝的成品,铜包铝,凑合用,主要是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源低音炮挡次不高,用2.5到4平方可以了,再多也是浪费。如果以后要升级大功率低音炮,最小10平方起, ...

谢谢,最后买了淘宝的成品线,铜包铝的,还带个保险胆,凑合用,便宜。要发烧的话无止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6平方有必要吗?难道朋友要在车里面嗨吗?

要是几百瓦RMS功率的低音炮功放,主电源线用10到16平方还是有必要的。线用小了电压损耗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几百瓦RMS功率的低音炮功放,主电源线用10到16平方还是有必要的。线用小了电压损耗会很大的。

哈哈!车用来开的有必要那么好的低音炮吗!我都是用用二手几百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