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声道2030A不发声,求助怎么检测

楼主(2018-08-07):
一块新的2030A单声道板子,如图。上喇叭无声,(喇叭,电源肯定是好的),板子指示灯亮,测喇叭端0V,输入是取的耳机线上的任意一声道+接地线。板子元件很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检测了

网友:
这种2030不出声了,基本就是2030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单电源啊,直流1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量一下2030的第4脚有没有6V电压,因为单电源的话这个脚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另外电压也低了,最好2 ...

第4脚是电源的一半没错,起子碰第二脚也有交流声。卖家商品上写的6-12V供电,应该不是电压不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脚输入干扰信号输出喇叭有声音,那板子基本是好的,还是查输入信号吧,另外,建议百度一下2030的PDF ...

感觉是不是电压不够哦   卖家资料太坑了,2030A我记得双电压12V

楼主:
2.0的是双12,单声道是不是单12就够了?不懂

网友:
自己搭一个电路试试或换一个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30的PDF里是双+-6V(单12V)—双+-18V(单36V),单12V不是不能工作,只是发挥不出它的性能,另外电源 ...

我的单12V电压标的1.5A,12*1.5=18W我以为够了,可能是虚标了

网友:
当年2030A是外围元器件用的最少性能好的优质功放块.

建议:检查供电的电源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供电。检查功放板的线路焊接。更换2030A。

楼主:
这样标的资料应该是单电源嘛?

楼主:
安装资料就这么简单

楼主:
是不是应该接双12哦?供电正接+12   供电负接-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楼不是已经说了,判断一下又不难~

不能确定有没有电容,线路有些部分挡住了,看不见

网友B:
单电源是OCL输出的,双电源是OTL,

补充内容 (2018-8-8 21:39):
说反了,单电源是OTL输出的,双电源是O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是OCL输出的,双电源是OTL,

18楼的图有个负电源,是不是双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18楼的图有个负电源,是不是双电源?

你这个是单电源的板子,其实你看看输出是不是串接了电容,如果是那肯定定是OCL的电路,可以单电源工作,如果4脚是直接接到输出的,这个就必须是要用双电源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有没有零件虚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单电源的,看看这家的图~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3.24185fafIIJm8j&id=54 ...

那我接法是对的了,不清楚为啥无声,就算电源功率不足也不会一点声音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输入干扰信号有声音吗?

对啊,碰2脚有电流声

网友:
集成坏的多,我修过一个低音炮,,三个集成全烧了,现在的国产集成的就是这样的,还没有以前拆机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我上面所有回复都看一次应该能解决问题~

好,试了再问你

网友:
仔细检查接线及电位器调到中间位置,不要曾经接线错误造成已经损坏那就抓虾了,这种很简单上电就响的板,标示也很清楚的单电源电源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电源是OCL输出的,双电源是OTL,

误人子弟。

网友C:
按#14提供的电路图。用金属起子接触(1)、(2)脚都应有声音。如果(1)脚没有声音应检查相关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14提供的电路图。用金属起子接触(1)、(2)脚都应有声音。如果(1)脚没有声音应检查相关元件。

2脚有声音,1脚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2脚有声音,1脚没有

检查板中那个小电位器。看是不是用来控制输入电平大小的。如果是把电位器位置放到中央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板中那个小电位器。看是不是用来控制输入电平大小的。如果是把电位器位置放到中央再试试。

电位器试过,不管怎么扭都无声

网友:
谢谢纠正刚好说反了

网友:
从板子上一看,就用两个容量不g同的电容,就能肯定是OTL电路,其中一个是电源滤波电容,一个是输出隔直流电容,如果是OCL电路,两个电容应该在一起,而且容量一定相同。

网友:
想不到这块片子还有人玩,记得86年的时候工资+奖金还不到100块,这块片子要7块人民币,做一对BTL要28块,当年算高级音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器试过,不管怎么扭都无声

1脚的外围元件不多。如果你检查都没有发现问题。那再检查一下IC的1脚有没有虚焊或断脚。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既然无声,怎么触摸引入脚又有感应。建议跳过输入端的微电位器,集成块加上散热片,检查信号源试试。

网友:
喇叭端0伏正常OTL有输出电容隔直流

网友:
这电路零件很少

网友:
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是OTL还是OCL。

网友(2018-10-31):
你用耳机线做输入,是不是把耳机剪掉了接在端子上啊,耳机线外面是有绝缘漆的,如果是焊接的话还没关系,热量能把漆给烧掉,要是用螺丝接的话就不通电了呀,另外你找一个立体声的曲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脚输入干扰信号输出喇叭有声音,那板子基本是好的,还是查输入信号吧,另外,建议百度一下2030的PDF ...

应该是12V,最高不要到16V,到25V就保护爆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看了资料再回帖,TDA2030可以工作在双电压模式,2030是+-18V,2030A是+-22V,单电源工作是36V和44V, ...

20多年以前 那时候正风靡收录机,想收录机声音再大一点的 就买了一块这样的板子,用的是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 整流输出单组25V左右的电压,接上板子输入音源,没有听到声音 只听到喇叭哼哼的交流声,怎么搞都不响,当触碰到输入端时候 管子 喇叭 一起 爆了 ,好心痛啊!

后来得到一块同样的芯片,这次把电压降到 16V,终于听到声音了  而且那哼哼的交流也轻了不少。

资料烧了以前,烧了以后 都看的,那时候看资料 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了。

要不我买的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