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时手贱,买了PA2031A,没查到其数据指标?哪位老师可以指教?

楼主(2018-08-07):
如题,谢谢啊~~!

网友:
车机上的功放管?按照原来接线利用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PA2030A比TDA7850指标更强。只是查不到这个PA2031A,所以有点纳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2dd5622eb4daa58da0114af2.html

谢谢,APA

网友:
这种车机放大器,去废品站给老板几根烟就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