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牌子的焊锡

楼主(2018-08-08):
最近这个牌子的焊锡用完了,想在淘宝买,但是犯难了,看不懂这是个什么牌子的焊锡。有哪位用过知道的?这焊锡以前在电子城买的觉得好用,熔点,流动性好。如果淘宝买不到,推荐一个自己认为好用的,谢谢!

网友:
要求不是太高,友邦还可以,

网友:
从英文看是日本阿米特,nihon=日本,这是旧标识。

网友:
国产的强力牌的焊锡就质量非常不错的。

网友:
日本阿米特的,看不清是KR19还是SR38的,19是有铅,38是无铅的,原来用过有铅的,非常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终于知道,原来是almit焊锡。淘宝500克都要220元.800克330元.
记得当年读书时1kg国产的卖30多,这个进口的才卖70元.

网友:
使用multicore 500克0.8mm的 性价比比almit略高一点,只要是正品,效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上不是写有 ALMIT吗     Sn60的

当时看不清后一个字母误以为是K,所以怎么查也不到。

网友:
用过这牌子的确实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