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电视机高频头

楼主(2018-08-08):
我发现电视机高频头竟然是个很高级的东西:里面包括了变频,射频开关,电调谐滤波器等非常好的技术,只是现在有硅高频头之后,把这块放弃了。特别是电调谐滤波器,一直没有搞明白,网上查了好久,没有详细的资料,不知道谁还有,给我们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高频头太便宜了,到废品站随便挑个好牌子电视,掰下来一个,一般是给不给钱都行。

至于原理,早都忘 ...

高频头本身没啥太大用,关键是原理,好像现在修彩电的书都绝迹了

网友:
高放--本振/混频--变频--中放,记得的就这么多

网友:
自己看啦,就那么点东西无非高放、混频、本镇,看就是了

网友:
原理其实不比电调谐FM高频头复杂多少。

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电视机的高频头接收范围更宽,分成三个波段调谐。
VHF频段分两个波段,电路公用,用开关二极管,短接或者断开输入回路,高放回路,混频以及本振回路的电感,实现波段切换。
UHF波段基本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输入回路,高放,混频,本振都是独立的。有一部分高频头UHF混频输出后,借用了VHF部分的混频作为预中放而已。

想搞懂原理,可以先熟悉一下普通可变电容调谐FM高频头原理,在搞清楚电调谐FM高频头原理,
最后再研究电视机高频头原理,就简单了。

网友:
还有好几种区别吧。

网友:
里面电路好复杂,居然还那么便宜!

网友:
虽然电视机的高频头视乎淘汰了,可它必定是一个电子技术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电视机的电调高频头按接收频率范围分带增补频道和不带增补频道;按控制方式又可分电压合成式和频率合成式。

网友:
分立元件的电视高频头跑一下线路,再手画原理图可以看懂很多,其中一种管脚:外壳GND、IF、B+、AGC、AFC、L、H、U、VT,都有些模糊了

网友:
某款高频头电路,我自己画的,电路和贴片元件都很小又没放大镜,不排除有画错,少画了一级调谐,进入场效应管前是经过三级调谐的,应该还是有一点参考意义吧

网友:
感觉中放才是电视机核心,各种信号的分离不简单。

网友:
楼主指的可能是老式的旋转式的高频头。

楼主:
高频头里面主要是有一个电调谐滤波器,这个东西好像雷达也用,貌似很高级的样子。但是怎么实现呢

网友:
不知楼主需要了解什么样的电视机高频头。
高频头开始是电子管的,接收5个电视频道加3个调频广播,然后是改进的接收12个频道基本都是转鼓式。70年代初是晶体管12频道转盘式高频头,之后是联合设计独立微调转筒式12频道高频头。80年代初增加一UHF高频头(简称U头)。稍晚一点就出现了电调谐高频头。东欧进口大屏幕黑白电视都是电调谐全频道高频头(可以预选台),80年代末出现遥控彩电都是33V控制的电调谐高频头。
国产大屏幕IC总线开始就用集成化高频头(模拟转数字}。

网友:
电调高频头单从控制方式的角度讲分电压合成式和频率合成式。

网友B:
国产彩电全频道电调谐高频头原理图(非电路图)。

网友:
匈牙利24寸黑白电视电调谐全频道高频头。
罗马尼亚22寸黑白电视电调谐全频道高频头。

网友:
这是业余制作简易电切换电调谐高频头。
电路中C1~C3、L1~L4组成宽频带输入回路,其输入阻抗为75Ω。其中C1、L1为37MHz的图象中频吸收回路,衰减中频干扰;C2、C3和L2、L3、L4构成带通滤波器,1~12频道的电视信号都能比较均匀地通过。
    晶体管BG1、BG2组成共射、共基高频放大器。采用这种电路的好处是:由于晶体管工作于共基极状态时,其输入阻抗很低,输入电容对高频的衰减小,反馈亦很弱,所以频率特性好、工作稳定。但输入阻抗过低不便于与天线匹配,把它与共发射极电路组成级联放大器,则可提高输入阻抗,便于匹配。同时,也提高了增益,并保留了共基极电路的优点。R2、R3为BG1的偏置电阻。R3可接供电电源(其阻值可在7.5K至15K之间选取)组成固定偏置电路;也可接高放AGC电压。一般高放AGC管的起控电流为4~7mA,BG1的发射极电阻为330Ω,所以在不接收电视信号的条件下,应调整R3的阻值,使BG1管的发射极电压为1.5V左右。R5、R6构成BG2的偏置电路;L5为高扼圈;R7、C9为退耦电路;C10~C13、L6、L7、D1、D3和BG2、BG3的输出、输入电容等构成低Q值的单调谐回路。当开关K置于“高”的位置,二极管D3导通时,通过电容C12将L7上的高频信号旁路,这时电路工作在6~12频道;反之,则工作在1~5频道。在每个频段上(如高频段6~12频道),再通过改变加到变容管D1两端的0~30V的反偏电压,改变D1管结电容,达到转换频道的目的。
    本机振荡电路是共集电极电容三点式克拉普振荡电路。它由晶体管BG4,电容C22~C27,电感L8、L9以及变容管D2和开关二极管D4等组成。其中开关管D4与D3是同时通、断,变容管D2与D1上所加的调谐电压是同步调整,以达到两点统调和跟踪。这种振荡电路的优点是振荡频率稳定,频率特性比较好。
    电位器W1~W3、R23和双刀双掷开关K组成电调谐供电和频道预选开关电路。其中W1为1~5频道的粗调电位器,W2为6~12频道粗调电位器,W3为公用微调电位器。调谐电压(30V)是从视放级电源(约100V)经分压后取得的,电阻R23为供电电压调整电阻。该高频头只设置了两个频道预选机构。
    混频级由BG3等组成。其中R13、R14为偏置电阻;L10、C15和L11、C17、C18组成双调谐回路;C19为耦合电容;R16、C14为退耦电路。本机振荡电压和电视信号电压分别经电容C20、C13送至BG3管基极,混频放大后选出所需的中频信号,由④点送至图象中频通道。
    电路中的电容C7是为了提高高放级的增益(主要是高频道)而加的,其容量一般在5~12P之间选取。如果高放级已经产生自激,则不宜加C7;电感L12的作用是提高高频道的混频增益;电阻R10为低频道高放回路Q值调整电阻,其作用是减小高低频道的增益之差。

网友B:
国产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机械式高频头。
V头
U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机械式高频头。
V头

碰到高手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彩电全频道电调谐高频头原理图(非电路图)。

这个图中标a,b,c,d是微带线还是一个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晶体管黑白电视机机械式高频头。
V头

于版的一串大图把LZ搞蒙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图中标a,b,c,d是微带线还是一个模块

不是模块,也不是微带线,是说明高频头单元部分的组成及其信号走向,有完整电路图由于太复杂且文件较大故此没上。参考下面的简易电调谐高频头弄明白就可以了。机械高频头上海及丹东的产品过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头还有用吗,现在都是AV了吧,户户通,AV线,妥妥的

高频头本身也许用处不大了,但是,其中的学问还是很有用的,就像收音机本身也许不太值钱了,但是收音机的技术到目前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高频头看的简单,里面很复杂的最好看电路图学习下。分析下……

网友(2018-09-11):
现在是拉圾,以前这东西可是不偏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