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是个什么晶体管?

楼主(2018-08-08):
稍后上传图片

楼主:
第1排标PJ,第二排标W3P1 0A.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1排标PJ,第二排标W3P1 0A.

万谢.

网友A:
100V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上ALLdatasheet 一搜就知道的东西,还到处问人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 ... ANJIT/PJW3P10A.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V P-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MOSFET
上ALLdatasheet 一搜就知道的东西,还到处问人
https://www.a ...

表贴封装标识五花八门,器件标识和型号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封装越小越是如此,用这些标识在alldatasheet 里未必能查到型号。而且alldatasheet里数据库本身也不是很全,即使很多常用器件也是如此。所以查询器件资料,有时需要多种手段和途径并用,alldatasheet并不是万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贴封装标识五花八门,器件标识和型号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封装越小越是如此,用这些标识在alldatasheet ...

这是肯定的,但是能在Alldatasheet上直接查到的,肯定也不是什么少见的东西,对应封装,应用位置,可以大概对应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