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修联想T4OO的笔记本

楼主(2018-08-09):
手头有台老T400的机器,有时开不起机,有时开起来也点不亮屏,外挂屏就可以,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说F7、F8烧坏的,我量了这俩保险没坏,鉴于有时开不了机,怀疑主板的电源部分有问题,请哪位大神能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外显有内显无是典型的显卡故障

网友:
切换到外屏能正常显示,说明显卡部分是正常的。多数是笔记本本身屏幕的高压板或灯管坏了,楼主应手电照下屏幕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显示屏供电查下,除了保险应该还有场管,控制屏电压的,检测屏供电

网友:
一般屏上有个小行程开关,检测翻屏动作

网友:
把合盖息屏霍尔短接看看,或许是电池接口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