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购的12V10A开关电源改正负可调双电源;

楼主(2018-08-09):
从“老电脑”坛友处购的12V10A的开关电源,坛里买的不少,我买的4个都是次级整流管出问题了,用塑封肖特基二极管 MBRF30100CT 直接代换即可;
看开关电源变压器,次级是多圈并联,就有了改成正负双电源的念头;
首先准备空心针,小电钻,美工刀,炼铁,还有1000uf/35V高频电容,一个精密型可调电阻,2个发光二极管(红绿各一),1W390欧电阻,1个滤波线圈,3k电阻,导线等;
首先,用空心针把开关电源变压器拆下,可以看到次级是8线并绕,先分出每个线圈,然后4个线圈为一组,按图中示意接入开关电源变压器骨架阵脚,其中用于负电源的头用一股多股线引出,
原电路板上有2个整流管的位置,现一个用于正电压,另一个用于负电压,负电源的那个整流管的管脚要用美工刀改变一下,把负电压线圈的头接入负极端,正极端引出, 照片

原次级整流滤波那一小部分空间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用来负电压的安装,就是,取消原来一个滤波电容(任然有3个电容),用美工刀在电路板上刻出用于负电压滤波的走线来,
把原电路板上的12V指示灯取消,改成红色指示灯,负极加一个绿灯指示灯,正极有一个280欧/1w的泄放电阻,换成390欧/1w的,负电压也加一个390欧/1w的电阻;
总之,尽量保证正负电源滤波电容泄放电阻等个数.参数对称.相同;
按照图中示意图加装可调电阻,把电源改成可调式的,
最后用一个三端输出端子座接正负输出,在正极端用红色涂抹上,以防以后接入时接错;
最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子3线之间是否短路,开路,正常在300欧之间;
最后插上电源,红绿指示灯同时点亮,
本电源可用于TDA1521等需要正负电源功放中;
敬告,虽然是可调电源,但可调范围不易太大,最好在12V-15V之间,可调电阻接入时要调在最大阻值位置;

网友:
高手,厉害,对电路一窍不通

网友:
虽然懂电路,但是动手能力太差,不会搞

网友:
这个改造思路好,不知道改后有噪声没有?

网友A:
431控制级两个电阻都接地,可能有误。另外最好2.4k为可调,这样即使接触不良,也是输出降低,不会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控制级两个电阻都接地,可能有误。另外最好2.4k为可调,这样即使接触不良,也是输出降低,不会过压。

是有一个2.4k的上拉电阻接12V,电路只是对有关的部分画出部分元件,你说的另外最好2.4k为可调,这个电阻是原板上的设计,为固定值;

网友:
双电源,拓展了用途,
电压翻倍,实用范围宽。
赞一个。

网友B:
要是能发张改制好后的背面印板图就更好。我买的二个电源只救活了一个,没救活是因为天关管击穿,元件烧了一大片,直接放弃抢救,次级双整流管是好,于是拆双整流管救了另一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发张改制好后的背面印板图就更好。我买的二个电源只救活了一个,没救活是因为天关管击穿,元件烧了一 ...

上了壳子了,当时忘了拍照了,等什么时候再卸了壳子后再拍照,你看看次级的部分,有空余的桐箔可以用美工刀裁断安装负电压的元件,下面有2个电容,可以拆掉,位置和空间用来安装负极元件,自己发挥了;
但要保证没有短路.断路,仅供参考;

网友B:
你运气不错,改得也不错。这电源内部电路不完全一样,我的二个电源一个有二个双整流管安装位,另一个有三个安装位,不过也只安装了二个。你四个都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运气不错,改得也不错。这电源内部电路不完全一样,我的二个电源一个有二个双整流管安装位,另一个有三个 ...

是,4个都一样的;
有3个安装位的可以增加到3个,我感觉这个开关电源变压器最瓶颈的地方就是次级整流管;

网友:
菜鸟一个,只有看看了

网友B:
感觉280欧/1w的泄放电阻有点小,电源空耗较高,连续空载一晚,感觉外壳有点温,是不是这个电阻阻值太小了,能否换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280欧/1w的泄放电阻有点小,电源空耗较高,连续空载一晚,感觉外壳有点温,是不是这个电阻阻值太小了, ...

完全能换大些阻值的;1k的

网友C:
用两个这种电源串联应该可以实现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这种电源串联应该可以实现双电压?

也可以,次级12V,两个串联起来,但2个可能启动时间有不一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发张改制好后的背面印板图就更好。我买的二个电源只救活了一个,没救活是因为天关管击穿,元件烧了一 ...

开关管管脚有的有虚焊的情况下有可能爆了的;

网友D:
楼主改这个电源我没有买,因为手头有好几个12V电源了。按照楼主这个思路,其他开关电源只要变压器次级是偶数线并绕的就可以改成双电源了?等找个电源来试试,希望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改这个电源我没有买,因为手头有好几个12V电源了。按照楼主这个思路,其他开关电源只要变压器次级是偶 ...

是的,我都改了好几个了,祝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都改了好几个了,祝成功;

谢谢,那我就有信心了。到时再来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发张改制好后的背面印板图就更好。我买的二个电源只救活了一个,没救活是因为天关管击穿,元件烧了一 ...

我的有一个板子也烧了,更换了一个场效应开关管FQPF10N60C,一个s极(射极)电阻(1欧),一个基极电阻(22欧),一个电源管理芯片yz2269s一个保险丝,成功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我就有信心了。到时再来请教楼主

不敢,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有一个板子也烧了,更换了一个场效应开关管FQPF10N60C,一个s极(射极)电阻(1欧),一个基极电阻( ...

非常感谢!有机会我也按你的方法把另外一个修好。我的芯片是OB2269CP.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机会我也按你的方法把另外一个修好。我的芯片是OB2269CP.

1欧的电阻在板子正常工作后带负载的时候会有电压跌落现象,可改为0.33欧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欧的电阻在板子正常工作后带负载的时候会有电压跌落现象,可改为0.33欧就没问题了;

好的,谢谢。

网友E:
非常有创意,学习了。请问一下,调压只能12-15是电容耐压的问题吗?更换电容可以做到12-24调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有创意,学习了。请问一下,调压只能12-15是电容耐压的问题吗?更换电容可以做到12-24调压吗?

调压局限还是要考虑原设计局限,调压过多会牵扯到开关电源变压器线圈的设计初衷,以及整体设计考虑,要是想用到24V,可考虑把次级绕组拆开8个绕组分出2组,然后串联,实现24V,不过整流滤波要相应的跟上;

网友E:
拆开串联是不是电流也就减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串联是不是电流也就减半了?

按道理说是这样,提供的最大电流比原设计减半;这个要看具体你用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E:
好的,谢谢你,这个就不搞了。跟你风买的也到了,量了一下肖特基坏了一个,换了之后有输出了,但是电压波动的很厉害,6到12V周期性波动,我观察了一下,似乎电解电容好像一个漏液,会不会是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你,这个就不搞了。跟你风买的也到了,量了一下肖特基坏了一个,换了之后有输出了,但是电压波动 ...

不知你说的哪一个?

网友E:
就是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这个电源。

有2个外观一样的高压滤波电容,要是有一个鼓了的话,连同另一个最好也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你,这个就不搞了。跟你风买的也到了,量了一下肖特基坏了一个,换了之后有输出了,但是电压波动 ...

我买的有一个整流输出后铜箔线烧断,修复后也是电压波动,换过开关管、光耦后仍一样电压波动,输出指示灯闪烁并且电源切断后可以闪好长时间;可见输出短路的可能性不大,最后在测量时不知道那里碰到了把天关管击穿,元件烧了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有一个整流输出后铜箔线烧断,修复后也是电压波动,换过开关管、光耦后仍一样电压波动,输出指示灯 ...

烧了的话有可能是开关管长期工作发热,管脚出现虚焊而导致爆管,我的就有一块是这样,后来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有一个整流输出后铜箔线烧断,修复后也是电压波动,换过开关管、光耦后仍一样电压波动,输出指示灯 ...

可按我的另一个帖子里的电路图修复,采用OB2269电源管理方案,元件不多,可逐一排除,即可修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按我的另一个帖子里的电路图修复,采用OB2269电源管理方案,元件不多,可逐一排除,即可修复;

谢谢回复,现在电源管理块没配件,另一个整流管坏已修复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回复,现在电源管理块没配件,另一个整流管坏已修复先用着。

ob2269淘宝上有,不贵;

网友G:
先祝贺楼主改得不错,但是,反激电源改成正负双电压用于功放并不合适,有大量的毛剌和较高的纹波将会调制音频信号,影响听感,如有示波器测一下就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祝贺楼主改得不错,但是,反激电源改成正负双电压用于功放并不合适,有大量的毛剌和较高的纹波将会调制音 ...

这个没有,不过可以在输出端加lc滤波,咱不是金耳朵,从听感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和一般工频电源来说杜绝了低频哼声!
改装的±24v用到tda7293功放上,低频高频听感都很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不过可以在输出端加lc滤波,咱不是金耳朵,从听感上来说还是不错的,这个和一般工频电源来说杜 ...

噢,要求不高是可以,也不比工频电源差。我也是从反激、正激、半桥、硬开关和软开关一路走过来,有兴趣还是用半桥电源改吧,比这个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要求不高是可以,也不比工频电源差。我也是从反激、正激、半桥、硬开关和软开关一路走过来,有兴趣还 ...

等啥时候试试!

网友H(2020-04-14):
新增负电源电路的滤波电感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增负电源电路的滤波电感怎么弄?

淘宝上买的,也可以自己绕制,

网友H:
搭车请教:常见494方案的开关电源怎么改?跟楼主这个不一样,开关变压器输出后是全波整流,不知能否改成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搭车请教:常见494方案的开关电源怎么改?跟楼主这个不一样,开关变压器输出后是全波整流,不知能否改成半 ...

左边的图是你说的全波整流示意图,右边的图是改的正负电源示意图;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左边的图是你说的全波整流示意图,右边的图是改的正负电源示意图;

您的电源在没改之前也是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的电源在没改之前也是全波整流?

不是,是多股并联!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多股并联!

哦,你那种电源应该类似3842的单端型,不知这样形容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你那种电源应该类似3842的单端型,不知这样形容是否正确。

是反激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