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多用平台开始组装(整机篇)

楼主(2018-08-09):
  设想用一把罗丝批和一块万用表,化5-10分钟时间就能换输入电容、推动级和功率级不同的管子、线路、一级推、二级推、三级推,还有什么三级管、五极管和超线性接法等。(对胆机不熟悉,瞎想的,能得到大师们的点拨就相当荣兴)
  要做成一台多用胆机真的不容易,首先是五金要有专用工具,不同的孔就要有不同的开孔器,而且还要定位准确,顶板上的5个大孔的开孔器刚到手,还没开孔,但愿能顺利,不然就会破相。其次是要摆布合理、各种组件要放得下,机箱是根椐电源选的,正好能放下电源。
  电源高度5.5CM,正好放在输出变压器下。

  没有高档养眼的外表,但很简洁,顶板上就二个输出牛罩和5个管子。

没有上档次的元件材料,但可随心换元件线路。
以前测试的一块推动板。

新做的八脚管和九脚管推动板
组装前测好各管的电压、电流、负压等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玩家,大师机的玩家!估计很多人都想过这种玩法,但是目前只有你在着手实现中。这贴必须顶!并且会持续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玩家,大师机的玩家!估计很多人都想过这种玩法,但是目前只有你在着手实现中。这贴必须顶!并 ...

哈哈,我玩过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4&extra=page%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学习了

谢谢,做工一般,没有好工具只能尽力而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的玩家,大师机的玩家!估计很多人都想过这种玩法,但是目前只有你在着手实现中。这贴必须顶!并 ...

也是瞎玩玩,对胆机又不熟,就想比较一下。

楼主:
63大师,你的作品非常优秀,外观美、内材优、思路好,五金方面更是望尘莫及。我的与你略有不同,一是电源构架不同、输出电压调节能力不同;二是模块的组合方式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玩过的: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13594&extra=page%3D

专业啊,你开公司的吧?钻床上加个反转接触器就成了攻牙神器了!(按下按钮正转攻丝,放开按钮反转退丝攻。我那个改成用脚踩的。)从此攻丝不是事。开孔器不够专业,我用的是液压开孔器。从16mm到50mm直径的孔,6mm厚的钢板一次干透,包括长方形的孔。爽的不要不要的。  我没有折板机,你的折板机不错。不过我有600MM宽的龙门压力机,加装导轨,压刀和模具槽才能解决折边问题。

网友:
伙计你再放毒让我上瘾,小心我去找你

网友:
我看到用的是宝尔真的输出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63大师,你的作品非常优秀,外观美、内材优、思路好,五金方面更是望尘莫及。我的与你略有不同,一是电 ...

哈哈,玩的高兴就好

楼主:
今天继续,
1、开孔和布局
网上买的开孔器到后就开始动手,一共5个孔,还好没有破相。
要安装模块就必需要有一块托板,用1厘米厚的板做了一块。
装上模块和管子,看看布局,还可以。

2、安装和试听
先装了一块二级推的8脚管板

按400V的电压进行工作点调试
输出变压器是去年买的,3.5和4.5双阻抗。
配合双阻抗的转换插座。
安装内部

装上推动级与功率的偶合电容,用插件安装,方便换。
装上电源
每管的电流调整,300B管400V电压55MA

试听

今天到此,明天继续。

楼主:
感谢海版的加分的盖章,将再接再励完成此帖。

楼主:
感谢各坛友关注,在制作过程中有体会,特别是推动级工作点的调整与坛上见到的有很大的不同,将在一下帖中提出供大家讨论。

楼主:
装好后的整机
先换听了三种偶合电容,确实有所不同。
这次装机过程比较长,体会也比较多,只有自已动手才知道,就电路而言,能照搬照套的图纸很少,都要进行调整,有了信号源、示波器和高压可调电源就方便多了。
全帖到此结束,有空再发帖谈电路调整体会、听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