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请高手建个议,谢谢!!

楼主(2018-08-09):
请高手给个建议,家有6N1  6n2  6n11几十支 又有6j8p两支,(老管用过的不知好坏,但灯丝好的)又想用6j8p五极管推6p3p单端,又想用6j8p三极管推,又想用6n2或三极管推,又想用6n1骑马电路推,就竟选择哪种方案最佳而好呢??谢谢!!

网友:
6P3P标准接法,用一个6N2,或者两支6J8P就能完美驱动。别的都不太合适。

网友A:
建议6P3P还是用6J8P(6N9P、6N8P)推,都是大八脚管,视觉上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6P3P还是用6J8P(6N9P、6N8P)推,都是大八脚管,视觉上应该会好一点。

视觉是一方面,音质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音响玩得多了,会出现审美疲劳的。开始构思的时候满腔热情,憧憬着美好。做完了,听了一段时间,总会觉得 ...

与我想法一样 谢谢

网友:
没有最好只有你喜不喜欢,每一种的电路风格不一样声音取向不一样管子也是不同的声音取向

网友:
我接触胆机时间不长,做过2台6P3P:1台6J4P推6P3P的,1台6N9P推6P3P的,另外1台是6J4P推FU50的,个人感觉6P3P这只管子确实不错(国产管子存世量巨大,且便宜)。2台6P3P各有特色。6J4P的机子可担当大动态的音乐,欣赏范围更宽一些。

网友:
有6N12P吗?用它试一下。
6J4P的跨导大,动态范围大,效果是不错的。